LED灯不需要镇流器了吧?

楼主(2021-05-05):
记得以前老式的灯管需要镇流器和起辉器,现在的led灯不需要镇流器了吧?

网友:
需要恒流器,不然你直接AC220接灯?电流也不控制的话立刻烧

网友A:
为了兼容以前的老灯罩,有些LED灯管重用以前的整流器,但最好换成电子整流器,那种线圈的自身损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兼容以前的老灯罩,有些LED灯管重用以前的整流器,但最好换成电子整流器,那种线圈的自身损耗大 ...

两者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有本质区别。

LED灯,是不是连电子镇流器也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是不是连电子镇流器也不用?

LED灯珠,本质就是发光二极管,普通白光的电压降约2.8~3.2V,以恒流方式工作。根据单颗LED的功耗或者额定工作电流,再参考几并几串,就可以选择合适的驱动器。驱动器有额定电流和电压适应范围,比如2并10串的,单颗1瓦的,电流在300毫安左右,你就可以选择输出600毫安,电压适应范围20~50V的驱动器。

网友:
不少LED灯管把电源板整合在里面了。采用单端或两端接(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