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深圳斯巴克中航工业胆机功放MM-5PA坏的拆解

楼主(2021-05-05):
开机通电,屏幕显示一排减号,别的都没用,按键没反应,管子好像也不亮,估计是供电有问题,还是因为没接音箱?看到最大的电容有点涨,想先换了他。有苹果4接口,DAC,好像还可以。网上查了下价格,还真不便宜!

网友:
现在电子管电路都从教科书里面删除了,物以稀为贵

网友A:
电子管底部还接了LED,这电子管是装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底部还接了LED,这电子管是装饰的吗?

真不排除假管的可能,背面引脚都没连接到其它地方

网友:
投机倒把,,再过百年都做不出人家现在的机器的音质

网友:
胆机居然用开关电源???斯巴克知道,中航是什么?

网友:
电子管直接焊在板子上,功放部分就是数字功放芯片和1875的组合

网友:
没意外这就是个灯泡肌,管脚都没接线

网友:
比山上的货好点

网友:
电子管连灯丝都没供上电

网友:
中航我只知道中航物业

网友:
avic是使用单位印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用led的光来欺骗,这样看起来好像电子管亮起来了,其实电子管就是个样子货,就像充电宝的骗局一样,这个电子管也是“配重”

网友:
这个就是个普通的的数字功放吧(看到了那四个电感)  电子管只是配饰 底下弄了个led看起像是工作了

网友:
又见骗子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底部还接了LED,这电子管是装饰的吗?

智商税电子管。

网友:
电子管是空包弹吗?

网友(2021-09-02):
20几年前 , 胆机有个叫斯巴克的

网友:
粗制滥造的东西,就是样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