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摩托车仪表,带来电显示灯。

楼主(2021-05-05):
拆了好几个。
黑色线接的12v电瓶正极,绿线负极打铁,剩下的那根应该是天线吧(本人小白瞎猜的)。感应到手机通话了,过红绿灯也有感应,小红灯一闪闪的,测量小灯两根线是1v多。

按到我的坐骑摩托车上, 三个灯是并联的。效果不理想。

某宝几毛钱撸了好几个模块。修好了一个以前的手机万能充电器,一个18650充电器,一会发到diy区。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蓝牙音箱,可惜是单声道的,想用我上面撸的功放板改成双声道的,不知道怎么接线。

按照上面这样接能行吗?
还看到过一张图,说是把蓝牙音箱的功放模块掰下来,然后在蓝牙模块上几只脚上引出几根线,忘记截图了。
有知道怎么接线的,麻烦告诉一声,尽量详细点,本人纯小白。

新站不能搜索,不知道升级到几段怎么才能搜索。

网友:
楼主的创造力很强,点赞!

网友A:
好久没骑摩托了,怀念啊。摩托是挺自由的不用担心续航,动力也不错,发动机运转的感觉很爽,走烂路不想电动车叮叮咣咣响。可是也有缺点,购置太贵,保险,年检,加油,给链条上油,换机油,搞滤芯,汽油费比电费贵的多得多。还有那些125小踏板,竟然能卖出万把块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骑摩托了,怀念啊。摩托是挺自由的不用担心续航,动力也不错,发动机运转的感觉很爽,走烂路不想电动 ...

我的是本田100CC的踏板车,15年全部搞下来1W多几百,比电车那是要花费多了,每年年检加保险180块,其它就是保养换机油之类,一般两年左右,40块一桶的机油。最后就是汽油费,这是大头,一次就加30左右。多开就多烧油。但动力还是比电车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本田100CC的踏板车,15年全部搞下来1W多几百,比电车那是要花费多了,每年年检加保险180块,其它就 ...

汽油费购置费是大头。如果车况好,发动机好,从续航和动力的角度来说是比电动车好不少,不过代价就是花费高非常多,不过怎么也比汽车便宜,有得必有失吧。虽然贵些,我还是喜欢骑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费购置费是大头。如果车况好,发动机好,从续航和动力的角度来说是比电动车好不少,不过代价就是花费 ...

从19年7月份 开始150以下摩托车不要购置税了。
我这小县城,也没上牌,一般也不查。
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家到店里,一天四趟,一年大几千公里,偶尔跑个2-30公里去其他县城转一圈。汽油、机滤400块钱应该够了。  比电动车舒服多了。
就是冬天太冷。打算近期买个二手的烧油四轮老年代步车,冬天带老婆孩子回娘家舒服点儿。汽车太贵,消耗太大,买不起了养不起。

网友:
电感+三极管就能知道手机来电了,网上百度下,非常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骑摩托了,怀念啊。摩托是挺自由的不用担心续航,动力也不错,发动机运转的感觉很爽,走烂路不想电动 ...

淘二手啊,没牌的几百块,我们这好多这种应该是来路不正的,你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