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9926c改大电流烧掉了

楼主(2021-05-05):
如题。取样电阻默认1.6欧,电流180ma左右,我并联了个2.2欧,电阻0.93欧,电流325ma,亮了30秒左右,听到丝丝声,然后灭灯了。后续改回原状,没救了。

灯板是4并24串,额定电流600ma,建议驱动450ma。用325ma驱动完全不担心发热问题。

后来我又找了个同样的驱动,这次我保守点,并了4.4欧电阻,合计取样电阻1.17欧,输出电流255ma,目前没事

楼主:
Ipk是什么电流,600/采样电阻值,是2倍LED驱动电流,第一次Ipk是650ma,第二次是510ma。这个就是mos通过的电流吗
从上图看出BP9926C的mos最大电流500ma,第一次烧掉是因为Ipk达到650ma的原因吗,第二次因为510ma和500ma差距不大,所以目前烧不了,长时间运行会烧掉吗

网友A:
加大电流,你不加散热????

网友:
LED灯只有减电流的,电流小寿命才高。
我有个LED常常烧灯珠,减了一半电流现在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你不加散热????

灯板额定需要600ma电流,一般为了散热,供给70%,大概420ma电流。
驱动是非配套的,普通220ma恒流的,我改成325ma,对灯板毫无伤害,毕竟电流还是很小,对驱动来说,是超过不少了。驱动体积那么小,没办法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