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三M20设置问题

楼主(2021-05-05):
主路由lan口设置如下:
M20无线管理器使用lan口连接主路由,当把M20的子网掩码设置成255.255.254.0会提示这个,填255.255.255.0就可以保存,求解

网友:
你设管理地址,网段要那么大干什么? 终端IP都是从主路由获取的,M20管理地址设置24位掩码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设备地址是用来管理AP的地址,就是另一个内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