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某宝几毛钱撸了几个模块,修两个充电器。

楼主(2021-05-05):
*宝首页签到红包,几毛钱撸的。

一个升压模块,一个降压模块,做两个可调电源。

两个充电模块,修好了两个充电器。请自觉忽略焊点,我能焊上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就焊这两下,我的电烙铁都烧红了,烙铁芯也烧坏了。

家里有几个这种蓝牙音箱,打算接到上边买的功放板上,不知道怎么接线。

按照上面这样接能行吗?
还看到过一张图,说是把蓝牙音箱的功放模块掰下来,然后在蓝牙模块上几只脚上引出几根线,忘记截图了。
有知道怎么接线的,麻烦告诉一声,尽量详细点,本人纯小白。

网友:
比我在本事了,

网友A:
接蓝牙模块你应该已经清楚了,只是供电电源要选择干净一些的优质电源。尽量选择电压高一点(根据你的叙述,最高也只能5V),电流大一点的优质电源。有条件的话选择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B:
这样接倒是可以  不过就是没有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蓝牙模块你应该已经清楚了,只是供电电源要选择干净一些的优质电源。尽量选择电压高一点(根据你的叙述, ...

首先感谢回复
买了个隔离电源 打算 电池供电。或者改手机充电器供电。

你的意思是说蓝牙模块 就按上边的图接功放板吗?  sp+和sp- 是左右声道,负极是地线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倒是可以  不过就是没有立体声

怎么接才能有立体声,要不功放板不白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