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刀的刀头通用性如何?

楼主(2021-05-05):
不同品牌的电动螺丝刀,刀头通用吗?有几种尺寸?

网友A:
电动螺丝刀你叫刀头

按这个逻辑

电动起子机你该叫什么?

楼主:
电动起子和电动螺丝刀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起子和电动螺丝刀不是一个东西吗?

既然知道是一个东西    怎么会叫刀头

电烙铁那边有形状叫刀头的
一般是叫批头     我只见过几种    最多的是六角尾柄批头——柄六边形对边(1/4)6.3mm  图1

还有圆形尾巴的Φ4mm(800)、Φ5mm(801)、Φ6mm(802)  中间有2个突起 图2

其他的就没见过了   其他高手补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起子和电动螺丝刀不是一个东西吗?

电起子是电起子,电动螺丝刀是电动螺丝刀,电动螺丝刀除了那些精密维修用的4MM,其余大部分都是6.35MM,不同品牌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起子是电起子,电动螺丝刀是电动螺丝刀,电动螺丝刀除了那些精密维修用的4MM,其余大部分都是6.35MM, ...

网友B:
论坛里说的电起子一般都是说冲击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说的电起子一般都是说冲击起子

这个还真没有    电起子说的就是电动螺丝刀   电动起子机

冲击起子机论坛一般直接说冲击批

不信你淘宝或者百度上搜“电起子”是搜不到冲击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    电起子说的就是电动螺丝刀   电动起子机

冲击起子机论坛一般直接说冲击批

可能我理解错了,不过搜电起子真的能搜到冲击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螺丝刀你叫刀头

按这个逻辑

他说的没毛病呀,电动起子叫电动 螺丝刀,披头叫刀头也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没毛病呀,电动起子叫电动 螺丝刀,披头叫刀头也对呀

地区不一样,叫法不一样, 有叫批头,。批咀,批仔, 刀头,起子头,改锥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理解错了,不过搜电起子真的能搜到冲击批

见鬼了   我重新搜一遍  你图里第一个冲击批我这边没有    难道这就是大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没毛病呀,电动起子叫电动 螺丝刀,披头叫刀头也对呀

嗯   这让我想起了凤梨和菠萝的叫法    网上吵成一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鬼了   我重新搜一遍  你图里第一个冲击批我这边没有    难道这就是大数据……
...

是的,我搜电起子还能搜到插电钻,冲击钻,电锤,电动扳手,电动螺丝刀,电钻,冲击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这让我想起了凤梨和菠萝的叫法    网上吵成一片的事

凤梨和菠萝不是一个品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凤梨和菠萝不是一个品种哦

度娘“凤梨和菠萝”   知乎上有个帖子专门说这个的   挺有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凤梨和菠萝不是一个品种哦

凤梨和菠萝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是一个东西    怎么会叫刀头

电烙铁那边有形状叫刀头的

六角柄常用的有3个尺寸,除了常见的6.3MM以外还有小的4MM,大的10(3/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凤梨和菠萝是一个东西。。

无语,科普一下:
菠萝和凤梨从表面上看基本是一样的,不懂的人看不出区别,其实从植物学上讲,菠萝和凤梨本身就是一种水果,只不过经过人们的不断的改良和培育,凤梨的口感要比菠萝好一些,而且大家也知道,凤梨的价格可是要比菠萝贵上好多的,如果你不懂的话,将菠萝当凤梨买回家,那可就亏了。

首先我们从外形看,菠萝与凤梨的区别就是,两者之间叶子是最大的不同处,菠萝的叶子边缘是带锯齿的,而凤梨的叶子边缘很光滑。其次就是菠萝的果皮很厚,果槽和果眼明显很深;而凤梨的果皮比较薄,果眼也比较浅,一般在削皮的时候就可以稍带将果眼去除掉,而菠萝得专门用工具去除果眼。

除此之外就是两者之间的口感了,吃过凤梨的人都知道,凤梨口感明显要比菠萝好很多,凤梨吃起来甜甜的而且汁水也很多,最主要凤梨是直接切开削皮就可以吃,不用盐水再浸泡。而菠萝就不同了,菠萝吃起来比较酸涩一些,如果不经过盐水浸泡的话,酸味会更重一些。

菠萝和凤梨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菠萝必须是彻底成熟才可以吃,不然会很酸,很涩。而凤梨不同,凤梨只要长大了就可以,就算是青色的外皮也是可以吃的,不会影响口感。其实说白了,凤梨就是菠萝的优选品种,是后期经过培育改良后的一种水果,不论是从口感上还是外形上,或是在或字是有些许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语,科普一下:
菠萝和凤梨从表面上看基本是一样的,不懂的人看不出区别,其实从植物学上讲,菠萝和凤 ...

菠萝和凤梨在植物界定义就是一个物种,不存在生殖隔离,这个就不要争论了。就和小麦一样,人工培育杂交出来了很多品种,但都是小麦,没有脱离小麦的范畴。水稻也有很多杂交品种,也都称为水稻。你非要说有轻微差异就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也就随你吧。你买的西瓜,有的无籽,有的有籽,有的黑皮,有的青皮,有的青皮带花纹,但都是西瓜,你非要说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