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动手半小时惊险更换iPhoneX电池小记(教程)更新提示

楼主(2021-05-05):
更新·写在前面
当初我只是分享这个过程给大家,没想到看的人不少,我就更新下吧~
  • 首先换电池有风险!自己更换电池后,保修就失效了,去官方店也有拒绝维修的可能,所以请大家自己平衡下利弊。
  • 其次,电池一定要在靠谱的渠道购买,JD或天猫的某些大品牌旗舰店之类的,我不做广告推荐,也请大家自己擦亮眼睛。
  • 再有就是做好万全准备,备用机(万一换电池失败),工具(梅花五角螺丝、小型十字螺丝等),吹风机或加热台(应对屏幕胶)
  • 如果前面都想清楚,还是想自己动手换电池,一定要明白iPhone系列的电池更换是有技巧的,网上有很多教程,我个人推荐看视频教程,先完整看一遍,再照着做。
  • 更换电池后,请不要着急合上屏幕,先按上屏幕开机测试下电池有无异常再进行组装,血的教训。

2017年更换第一代水果全面屏手机iPhone X,使用至今已有接近四个年头,这些年几乎每天都要充电,导致电池寿命下降严重。经过查询,发现容量仅仅剩下78%左右,带来的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出门在外不敢拼命用手机,省电模式常驻,加上内存不足经常警报,竟然有廉颇老矣的感觉,这可不行,还得靠他继续续命呢~

当时查询的电池寿命,循环正好1111次哎

恰巧经常购买电池的店家搞活动,整了一个优惠价拍了一块新电池,我曾经只有给6S系列更换电池的经历,那时候还没有防水胶之类的,更换起来也算容易,可是X作为第一代全面屏手机,内部结构异常复杂,又带有防水胶的整活,这可咋办,面对令人绝望的电池剩余容量,看着到手的新电池,没办法,就是干~
在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夜黑风高的夜晚,我开始自己动手换电池了!

更换过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一次换X电池,我做了如下准备:备机6S以防万一,在B站上找到了手把手教换手机电池的视频(长达70分钟),购买新电池及其工具,下单iPhone12的想法……

首先拆掉数据线接口两侧的两颗固定屏幕的螺丝,然后用吸盘吸附屏幕下方,可劲拽,分离出一个小缝上翘片(大力出奇迹,小心谨慎),如果拽不开,就上电吹风循环加热融化胶条吧

打开了一个缝隙,我这个使用时间够长,防水胶的粘性减弱,所以比较好开启,实在不行就电吹风循环位置吹,不要停留一处太久吹,或上加热垫加热台

手机上半部分头铁胶水稳固无法分离,只能加热后再尝试了

iPhoneX换电池必须要拆掉屏幕组件,拆掉屏幕必须要先拆掉固定屏幕排线的压片
网上教程不少,按着做就行了,小心分离屏幕的时候,开合角度过大导致屏幕排线断裂,最好用图上的手势托住手机

拧掉固定压片的螺丝就可以拆掉压片了,水果手机里面一向这么好看哈哈,设计的威力
记住拆掉压片后第一个动作是断电,抠掉电池排线

拆掉压片后,移除屏幕组件的三个排线座,就可以分离屏幕,
下面黄色的几个圈是固定电池的易拉带,右侧三个是地狱难度
上面红色的两个圈是屏幕触摸和显示排线
上面深蓝色的圈是电池排线,必须要第一时间先断电
上面绿色的圈是听筒部件的排线,也需要移除
左侧浅蓝色的是faceID面容的点阵部件,绝对不允许触摸,手指、镊子触碰表面会100%损坏面容!!!所以大家都建议用绝缘薄膜或贴纸盖上防止意外触碰

手机上面的易拉带只有一片,还让我给整断了,运气不好啊……

经过漫长而紧张的操作,终于把电池释放出来了

断裂的易拉带残骸能见证这个操作的惨烈,如何无损撕掉易拉带,网上有教程,请大家仔细观看,大胆操作
请注意,不能用尖锐金属物品撬动固定的电池,小心不要刺破电池的外表,否则有起火的风险!
如果易拉胶断裂,电池仍然固定在原位无法分离,可以用塑料翘片撬棍小心撬动电池下方,露出断掉的易拉带,然后继续撕拉。

原装电池,从全面屏开始,水果就用骚操作增加电池的体积,X是第一代,采用独立两块电池,XS开始就采用一整块异形电池了,这样可以增加容量,X默认容量2800mAh,我购买的是大容量3200mAh的电池,当然价格也不菲了
大容量电池体积大于原装电池,若质量不过关,有鼓包的风险,建议大家不要一味追求大容量电池

给新电池贴上胶,然后上机测试(胶不撕开)
撕开胶布或合拢屏幕前,一定要开机测试!

只扣上屏幕和触摸的情况下,面容faceID是无法工作的,但能正常开机,没有弹窗之类的干扰,确认电池有效没问题

然后就正常安装电池,然后把店家一并送的防水胶条也贴上

手艺不太行,也勉强帖了90%以上吧,齐活了,按顺序装回屏幕,开机正常点亮,面容识别正常,完美~

使用了一天,分析下电池容量,发现寿命竟然120%去了哈哈哈

使用体验

1、电量焦虑没有了,换新电池十分耐用,一整天多不用充电,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非常棒。
2、没有弹窗,好像不是其他人描述的,换非原装电池后有弹窗弹出来之类的,我系统13.3没再升级,目前使用正常。
3、FaceID面容识别没问题,如果更换电池后面容无法使用,请反思是否碰到了点阵??不过我这里有一个不知道是否是后遗症的情况——换电池后第一天,我的面容在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半天左右)发现了停止工作,无法使用的情况,重启后恢复正常。然后我一气之下,重置了面容,使用了两三天没出现这个问题了,只是可怜了我训练出来能识别戴口罩的我的faceID数据啊,手机变得不认识我了5555555

最后,自己动手换电池有风险!下手需胆大心细!

网友:
胆大心细,自己搞定!

网友A:
电池寿命78.42,按人的寿命比例来算这就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或豆蔻年华的小姑娘,说明这种标识极不科学。

网友:
 v只要换过电池胶。那么下次换电池那个胶带必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寿命78.42,按人的寿命比例来算这就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或豆蔻年华的小姑娘,说明这种标识极不科学。 ...

哈哈这个思路有点意思,电池寿命按设计容量的减少换算过来,容量减少意味着使用时间的下降

网友:
那就不叫寿命,可以叫健康度。比如容量剩20%手机肯定没法用了,可是寿命剩20%大部分活的很快乐。

网友:
上次给朋友换8P的电池,防水胶粘的牢,差点扯断屏幕排线,虽然拆之前告知过风险,还是拆了一脑门汗。

网友B:
技术贴,果断收藏,我的是7P,水果的设计都是大同小异,以后自己换也可以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果断收藏,我的是7P,水果的设计都是大同小异,以后自己换也可以照葫芦画瓢 ...

不同型号手机的内构不同,可以搜搜7P的教程,我这个仅供交流~

网友:
原装电池最好留着,省的以后手抖升级系统电池弹窗!

网友:
难得一见的技术分享

网友:
看了过程,果断放弃自己换电池

网友:
最讨厌修理苹果,换个电池几乎要拆完整个组件

网友:
边上缝隙刀片轻轻撬下就开了,反正我习惯这样拆,差点就以为你拆了才发现没有三角形螺丝刀

网友:
之前6s换过好几块第三方电池,真的很拉垮,用不了多久就跳电!

网友:
自己换电池从不用胶 只用一点点固定即可。

网友:
后面的电池双面胶可以把振动器取下  在拉回很简单  最好加热下 使双面胶变软

网友:
修手机的师傅满世界再找你

网友:
收藏了,我也是苹果X,充电次数1092次。剩下容量2228MAH,电池寿命82%。还没有想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