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5孔86墙插拆解,五一完了等粽子!

楼主(2021-05-05):
以前拆的,1~2块钱撸的吧,冲着施耐德的大名
也是塑料袋包装
不是新国标,也许是处理库存

全部内容

墙插背面
和常见铁板不同,背板是塑料的

压线螺丝

揭开面板
里面结构也不同,不是独立模块

撬下插孔盖

带保护盖
想起小时候用剪刀捅插孔的经历了

保护盖原理都一样

插座内部

铜片都掏出来

换个角度

和常见的一样,铜是铜,铁是铁

折弯的地方有冲压凸起,增加弹性?

这里也有

塑料背壳

最好是全家福

现在市面常见大都是铁背板的,按理说更耐用点
不过有些大牌还是用塑料的,真不知道哪种好了

祝五一最后一天,大家胃口好

网友A:
我也薅了一个,卖家好几天才发货

网友B:
手底下还有好多86了

网友C:
个人感觉塑料的好。问过买家,工程款的施耐德是磨砂,家用款的是光面。用过正泰,可能是阻燃料加的多了,或者是其他材料问题,塑料件几年之后批量发生脆裂情况。用过松下,插接的,可能是触点接触面积不够,也遇见过烧坏的情况。罗格朗和施耐德的我个人体验很不错,插拔手感,使用寿命都OK。

网友:
铜片厚实,做工一流,大牌风范

网友:
搞活动时薅来备用不错

网友:
照片拍的规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薅了一个,卖家好几天才发货

只要发货就好

网友:
铁的自然最差的,生锈,怕水,潮湿情况绝缘差,安装易变形,塑料回弹韧性不变形,
塑料也讲就材料和厚度,还有光洁度,几年后的脆度,黄度,耐脏度,差别很大,
铜片就不说了,0.3-0.6居多,
螺丝好的应该是锁紧式而不是压接式
搞活动都是5孔为主,其它一般不搞,
总之他妈的是有差别的,总之一分钱一分货是道理的,建议是肯定他妈的大牌安逸,爽,
结果是我他妈厨房就一个没花钱国际电工专门用于1800瓦烧美的电热水壶,第一次螺丝没上紧发热螺丝位置有点变形,重新拧紧后都他妈坚持1年有余了,备注,天天用。
最后其实当然应该还是选品牌的放心些,即便国际电工还没坏,
都是渣渣

网友:
去年亲戚家装修,买了美的11元、飞利浦16.5元、施耐德29.8元的五孔,拆开对比了下。最贵的铜片最厚,比便宜点厚20%左右。但对比售价,完全没有性价比。最后买了飞利浦的(飞利浦的铜片比施耐德的薄一丢丢,差不多0.5 : 0.6左右,螺丝还是黄铜的,紧固件螺纹匹配也很紧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底下还有好多86了

偶也一堆,家里是118的,只能买套房子来装它们了

网友D:
我国一般厨房插座是一路2.5平方,断路器用20A。可以带个位数面板,只不过多了容易调罢了。
不允许插座电路的断路器超过20A。。。

跟插座有啥关系,大功率都是拉专线专用插座。。。

网友:
前些天免费掳了十几个tcl的86五孔插座带开关,都是铁背的

网友:
质量不错,现在撸的啥国际电工的,

网友:
没遇到过,全网就数那国际电工的活动最多

网友:
施耐德算是品牌货,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国一般厨房插座是一路2.5平方,断路器用20A。可以带个位数面板,只不过多了容易调罢了。
不允许插座电 ...

楼主:
这种插座就是10A的,16A是另外一种,自然不能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塑料的好。问过买家,工程款的施耐德是磨砂,家用款的是光面。用过正泰,可能是阻燃料加的多了,或 ...

塑料那种遇到过固定螺丝孔被拧坏
烧面板一般是铜片原因,接触电阻导致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