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与接口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楼主(2021-05-05):
端口与接口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偶然在精华贴中发现有人竟然端口和接口都不分,看到有“维修USB端口”的精华帖子,有这样的提法吗?

网友:
别光说有问题啊,来个科普啊

网友:
端口接口傻傻分不清楚。貌似端口比接口高级些对吧。

网友:
接口:1、物理接口,统一不同标准的硬件连接;2、软件借口,统一数据类型。

端口:软件在在逻辑上的门牌号
接口的概念更广泛一些,端口更多指的是逻辑上的,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接口,而接口多指物理连接的接口!
接口指的是看得见的,实质性的插口,比如手机充电接口,电脑usb接口。而端口指的是网络上无形的。
接口与端口没有什么联系,你将两种硬件连接需要连接接口。而你登录网络某一个服务器需要的是端口,你说这有关系吗?
接口是CPU与外部设备的连接部件,是CPU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中转站。
端口是接口中的寄存器。
一、端口简介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原来物理上的接口(如键盘、鼠标、网卡、显示卡等输入/输出接口)已不能满足网络通信的要求,TCP/IP协议作为网络通信的标准协议就解决了这个通信难题。TCP/IP协议集成到操作系统的内核中,这就相当于在操作系统中引入了一种新的输入/输出接口技术,因为在TCP/IP协议中引入了一种称之为"Socket(套接字)"应用程序接口。有了这样一种接口技术,一台计算机就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与任何一台具有Socket接口的计算机进行通信。端口在计算机编程上也就是"Socket接口"。
有了这些端口后,这些端口又是如何工作呢?例如一台服务器为什么可以同时是Web服务器,也可以是FTP服务器,还可以是邮件服务器等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种服务采用不同的端口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通常TCP/IP协议规定Web采用80号端口,FTP采用21号端口等,而邮件服务器是采用25号端口。这样,通过不同端口,计算机就可以与外界进行互不干扰的通信。
据专家们分析,服务器端口数最大可以有65535个,但是实际上常用的端口才几十个,由此可以看出未定义的端口相当多。这是那么多黑客程序都可以采用某种方法,定义出一个特殊的端口来达到入侵的目的的原因所在。为了定义出这个端口,就要依靠某种程序在计算机启动之前自动加载到内存,强行控制计算机打开那个特殊的端口。这个程序就是"后门"程序,这些后门程序就是常说的木马程序。简单的说,这些木马程序在入侵前是先通过某种手段在一台个人计算机中植入一个程序,打开某个(些)特定的端口,俗称"后门"(BackDoor),使这台计算机变成一台开放性极高(用户拥有极高权限)的FTP服务器,然后从后门就可以达到侵入的目的。
https://blog.csdn.net/abidingdj/article/details/52238908

网友:
port和interface的区别

网友:
逻辑接口和物理接口。虚拟的接口和真实的接口。

网友:
专业人士呀,,,那么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