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机新玩~电视高频头DIY宽频接收机

楼主(2021-05-05):
常在网上逛,哪有不入坑,最近在网上发现一个用电视高频头DIY FM收音机的资料,说效果特好,一时冲动就入坑了,先上我参考别人的资料,感谢原作者。

工作原理和元器件作者都讲的很清楚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啥事都好办,去网上买对应的元件,关键是高频头和中周(振荡线圈),我买的是TDQ36-3T-5,普通国产高频头,接收频率VHF Low: 48.25~160.25MHz,VHF High:168.25~464.25MHz,UHF: 471.25~863.25MHz,让它工作很简单,BM+5V供电,AGC接个可调电位器,BU/BH/BL是波段切换接波段开关,VT是调谐通过可调电阻接+28V,电压不同输出不同的频率,就这么简单。

高频头拆机

中周,实际就是振荡线圈,带33P电容,用量2个,一个高频一个本振。

拆掉外壳的中周

其实也可以用铜丝绕,参数CXA1019规格书上有写

元器件准备好了就可以画好原理图做好封装画好PCB、打样、焊接测试。结果悲剧了,一时草率升压部分没搞好,+5V和+28V无法工作,只能外接+15V电源,用7805和7812供电,高频头封装做到底层了,装底部也可以,FM正常出声,灵敏度很好,声音清晰洪亮。

决定自己重新设计,用锂电池供电,带TP4056充电,+5V和+28V用IC升压,调谐用两个10圈绕线电位器,调谐电压用指针表显示,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调谐电位器、电压表、信号灯都放在面板上,也就是两块PCB,一块主板一块面板。一通画图画板,搞定。

共享原理图,给需要的人参考,附件也有PDF下载。耳机和喇叭同时响,按需要改成二选一。

继续打样,耐心等待收快递,到货了看着还是不错的

加班加点的焊接元件,终于完成了,第一块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很激动。

焊接完发现有三种IC,泰国产两种,日本产一种,听不出来区别。

继续装面板,样子挺帅的

放在显示器下面还是挺帅的

顶部看,5000ma聚合物电池,USB充电口,充电指示灯

右侧图

左侧图,高频头,指针表

成品图

使用了几天,室内FM效果很好,其它频段没搜到台,室外还没试。改天去外面看看效果,看能不能收到电视伴音和航空频道。
下午出去收了一下航空频段,查了一下深圳120M左右,实际测试调谐电压11V-14V能搜到好几个台,中文英文,男的女的都有,就是底噪有点大,感兴趣的请看下面的视频:

男声:

女声:

男空:

女空:

网友A:
不错不错,这里有效果视频:

网友B:
这个宽频接收机图,图是多年前电子报刊登的,当年制做很火,但都以效果太差告终!我曾经制做过,它的灵敏度不错,但选择性非常不好!目前电视台都是TDMB"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信号,哪还有模拟电视台信号,只不过能收到对讲机的信号,没什麽意义。地面航空波段的频率是非常精确的,这种宽频接收机没有接收频率显示,很难选择和接收。

网友:
这个中周我还有两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宽频接收机图,图是多年前电子报刊登的,当年制做很火,但都以效果太差告终!我曾经制做过,它的灵敏度 ...

有个办法就是用电阻分压,比如你听FM就计算好FM频段的电压,大概在5-10V左右,调谐点位器上下串联电阻,使调谐电压落在5-10V,用粗调和细调电位器控制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里有效果视频:
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7513670733966394d31425753456675354 ...

你这个是V1版本,本振没调试好,噪音比较大

网友C:
这个电子报上的,我以前曾经买过高频头精密电位器等相关元件,也画过一部分图,后来兴趣没了,也就没能做出成品 ,时间大约是04年前后。

网友:
改成电控比较好

楼主:
下午出去收了一下航空频段,查了一下深圳120M左右,实际测试调谐电压11V-14V能搜到好几个台,中文英文,男的女的都有,就是底噪有点大,感兴趣可以百度网盘看一下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mZ6uyEhImK0n_O2TEiEw
提取码:06ho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宽频接收机图,图是多年前电子报刊登的,当年制做很火,但都以效果太差告终!我曾经制做过,它的灵敏度 ...

航空频率带宽窄,知道频率查一下调谐电压范围,粗调加细调很容易收到的,深圳118.45-127.45,调谐电压11V-14V能搜到好几个频道

网友D:
面板刻度怎么画的那么均匀的?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刻度怎么画的那么均匀的?
学习一下

很简单,阵列圆黏贴,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报上的,我以前曾经买过高频头精密电位器等相关元件,也画过一部分图,后来兴趣没了,也就没能做出 ...

和你一样,现在零件还保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一样,现在零件还保存着

我也还保存起的,高频头好像是上海画佳?

网友:
上海画佳高频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简单,阵列圆黏贴,百度一下就知道

只有ad能用这个是吗?
力创eda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ad能用这个是吗?
力创eda没戏?

立创的没用过,EDA应该都有的

网友:
太多想法都是年轻时的目标,现在脑子乱了没有这个心思了.手机电脑把空闲都占用了,家里DIY元器件几大箱还在时时增加就是不见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