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五一休息,拆两个Tigo S300 SSD硬盘

楼主(2021-05-05):
五一休息,拆两个SSD同一品牌
型号也基本一样
外形有差别,里边也相同、
不废话直接上图

背面

正面

开壳后

主控外壳

主控板

内部1

内部2

完结,撒花

楼主:
本论坛其他同型号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699&extra=page%3D1

网络上其他拆机

S300 240G

S300 480G
http://www.yxdown.com/hardware/341451_2.html

网友:
好东西还能扩容 发财了

网友:
好多空盘位,是不是可以扩容

网友:
这个金泰克S300,有好几个版本。

网友A:
为什么说固态硬盘存放数据不安全?我认为固态不怕摔,机械非常怕摔怕颠簸。固态硬盘又没有机械结构故障率要低才对。就算硬盘坏了,机械硬盘要开盘要找配件,那样的难度可不小,固态就是动动风枪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固态硬盘存放数据不安全?我认为固态不怕摔,机械非常怕摔怕颠簸。固态硬盘又没有机械结构故障率要 ...

摔是很少摔的,因为固态硬盘的刷写机制,用软件恢复的几率很小,机械盘只要你不重复写入,恢复的概率大多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金泰克的120G,没开成功,原来是死机,后就认不到盘,用软件开了,当时能用,能看到磁盘,但你拔插后,就提示你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金泰克的120G,没开成功,原来是死机,后就认不到盘,用软件开了,当时能用,能看到磁盘,但你 ...

看外表是没有用的,想要开,一般人必须拆开,了解主控和芯片,靠猜,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