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IBM这个服务器电源的PMbus是哪两根线吗?

楼主(2021-05-05):
20块包邮的IBM X3650M4 550W,康舒代工。本来只想那么用,不折腾。
但是在B站看到有人用HP电源接通PMbus后玩的相当高大上,现在忍不住也想玩pmbus了。
有了解的大神告知下pmbus是哪两条线

网友A:
楼主好,20包邮的私发个链接,想入个服务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20包邮的私发个链接,想入个服务器电源

卖东西的那个板块有,估计快完了。

网友B:
1根线连3个点(均为细接线端):电源正面,从左到右5;反面从右到左,3,9。这3个点连接起来主电源12v就启动了。

网友C:
这个声音会很大吧?

网友:
我也想买,同求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声音会很大吧?

我的声音比较大

网友:
想知道怎么玩的高大上,可以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线连3个点(均为细接线端):电源正面,从左到右5;反面从右到左,3,9。这3个点连接起来主电源12v就启动 ...

你这是启动的接线,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要的是PMBUS数据通信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启动的接线,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要的是PMBUS数据通信接口

找通信接口,拆解看单片机型号反推线路,

网友(2022-08-30):
服务器电源可以串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