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来一把威克士253.1,手痒拆开保养波箱,第一次拆紧张

楼主(2021-05-05):
爱不惜手的机子,哈哈
继续,紧张,小白第一次拆这种手电钻,一直都是潜水看别人拆

拆开的波箱

绿色的油脂,不怎么粘手,正常吗?

这里主轴没拆,没工具拆那个锁夹,怕弄坏了

按照顺序才放,照片反了

用煤油清洗干净
这里有个问题,煤油清洗干净,还要水洗吗

换了这种黑色的过期黄油,感觉很粘手,是否正常??

拆卸完毕,装上后正常使用,没什么感觉不一样,满足了一波

想把这个日立也拆了,但是新机,也准备出手了,算了,稳住。

网友A:
自带的机油多好换成过期黑油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机油多好换成过期黑油干啥

哈哈,1是了解一下波箱结构,2是高速档,右侧着机身转动有杂音,后来保养了还是有,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充电工具对黄油粘度有要求,粘度过高会造成输出功率下降,电机和主控发热同时电池续航下降

网友:
好货,多少入的?我的253等玩腻了再出

网友:
原装润滑油不该洗掉,除非干涸变色,换上粘度大的徒增阻力。

网友:
这个不便宜啊

网友B:
清洗干净,再加润滑脂???闲的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干净,再加润滑脂???闲的无聊?

不都这么折腾吗?要是不折腾来论坛干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都这么折腾吗?要是不折腾来论坛干嘛?

兄弟,你这个情况不换比较好,原装油看状态还挺好的,不粘手是正常的,你换的油比较沾反而不好,会影响波箱运转动能和输出功率,还会加大电池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情况不换比较好,原装油看状态还挺好的,不粘手是正常的,你换的油比较沾反而不好,会影响波 ...

谢谢哈,主要是波箱里头有杂音,干脆就折腾一下,也对里面比较好奇,呵呵。

网友:
挺好用的,这个小机器

网友D(2021-07-16):
多少买的?看价格合适我也出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买的?看价格合适我也出一把

380收的,2电,1充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用量不大的话,没必要保养。拆装一次,有时比不拆的损伤更大。
你如果干工程或使用量长就坼机保养吧!至于黄油,我觉的绿色的更好些。

网友:
黄油等级太低了不好差不过就干了还得拆开

网友(2024-03-02):
这个原厂油脂很好的,不黏稠又很润滑,我的博士26电锤被我拆开加了蓝色的高温黄油明显感觉没有以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