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PS3111+单颗粒240G MLC,成功开卡……

楼主(2021-05-05):
一个影驰铁甲战将 240G,电脑找不到该硬件…… 用S11开卡软件2.2.22开卡,不管怎么设置都报错,报错时间快只要3秒、一般是跑17秒报错……偶尔一次跑了58秒,断电再加电,系统仍然看不见该SSD,说明开卡仍然是失败的。反复试验了NN次,都不成功。只好跑坛子里请教大佬们,这个单颗粒MLC该怎么开卡?是否还有复活的机会?

楼主:
试验了NN次,把容量调整到256G开卡,仍然报错…… 一脸懵了

网友A:
容量不能自动,,,slc缓存也不能自动,都是手动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能自动,,,slc缓存也不能自动,都是手动设定的!!!!!!!

这2处手动指定了多次不同参数,开卡总是报错。容量指定240G一开始就报错 ,说容量不对,选256G还可以多跑十几秒钟,但是还是报错

楼主:
最多报错的就是这个,2、3秒钟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01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 ...

谢谢。我再学习几遍,那个设置我之前就仔细拜读了,也试着开卡修复了2个坏盘。

网友:
toggle改成onfi

楼主:
谢谢你,一语惊醒梦中人。症结就在这里,改过来一次过OK

因为之前爬楼,看到好几个人的影驰盘都是用的东芝颗粒,所以潜意识里就默认我这个也是东芝颗粒,就一直没有动这里的土狗设置,没想到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楼主:
AS跑分还不错,应该说是我经手的入门级SSD里在H55的S2口上跑分最高的一次了……
就是不知道此次开卡后能坚持服役多久了…… 让时间来检验

网友:
我有个INTEL MLC的影驰 2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