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COMM K2路由刷集客固件

楼主(2021-05-05):
K2路由想做单独当AP用,K2官改无法支撑WAN孔使用,刷了集客不理想;

网友:
稳定不?先搞个K2P 。听说很稳定

网友:
shua老毛子!

网友:
刷高恪ap试试。

网友A:
高恪k2不能无缝漫游,集客k2可以无缝漫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恪k2不能无缝漫游,集客k2可以无缝漫游

K2漫游效果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漫游效果一般般

我试的感觉好可以呢,或许我没试过其它品牌效果吧!我家没有那么大,我把功率调的最低,把切换条件也调的很低,用WiFi魔盒的漫游检测测试切换的挺快

网友(2021-06-28):
可以用老毛子的AP模式试一下

网友:
openwrt 官方固件 支持K2 ,  支持 802.11 k v r 无缝漫游

网友(2021-09-28):
我也刷了集客,K2和K2p各一台,目前运行半年,感觉还可以

网友:
感觉还行吧  可惜只有100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