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D3160不通电 从哪里开始检测维修

楼主(2021-05-05):
这个从哪里开始检测维修,我有点不太懂电路。

网友:
用万用表X1电阻档测一下L1和R12

网友:
2楼的判断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经验之谈,直取可疑之处,而且从“万用表X1档”来判断,绝对是个老师傅,。换我就只能按步就班~“先查300V,没有往前查,有就往后查”了。

网友:
温控开关是否没有插好引起,或者发热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支持三楼观点!

网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检测220电源进线至主板上的火线、零线,看是否鸣叫,如果都是好的,那就要检测主板上的电源芯片。如果不响,拆开磁钢,下面有保险电阻,一般都是它烧断路后,造成不能通电。如果检查保险烧断,请清理电饭锅的发热盘、内胆下面,如果有很多油污或碎米粒,通电后很快会再次烧断保险。

网友:
把D1和D2换了试试。

网友:
查温度保险丝,正常;
那上电,检查5V和16V,都没有,就是电源部分坏了,5V一般是16V用ZD1稳压出来的。U3的可能性大,换U3的话顺便把变压器周边的二极管都换掉。

网友:
先断开电源板红线,通电后测量L和N之间有无220V交流,确保电源自身是否有供电,确定电源板故障后,修电源板
拿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高压电容C2有无电压,有电压就用白炽灯放电,确保高压侧电容已经完全放电。用二极管测C2两端,正向应该是压降无穷大,反向应该是0.5V左右的压降,按相同方法测高压电容C11和低压电容C6两端应该也是相似的结果,如果有短路则可能是U3或者D3或者D6击穿短路,同时测量D1 D2 D6和L1有无损坏。
排除短路问题后,再通电测量,C11两端没电就排查R6然后再更换U3,没问题就更换Z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