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普源DS1052E怎么升级到DS1102E

楼主(2021-05-05):
闲鱼入手了一个DS1052E,想升级到100M或150M,请教各位大哥,这机有直接U盘破解的方法吗,谢谢

楼主:
有那位坛友可以分享一下教程方法吗,百度过的方法要升降级还要连电脑刷型号和序列号,有可以直接U盘刷破解成DS1102或1152的方法吗

网友:
我记得可以用U盘升级的,我的1052就是用U盘升级到11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