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29F02T2AOCTH2无法开卡,求救

楼主(2021-05-05):
手上的一个250G的固态硬盘坏了,拆开看是2258XT+29F02T2AOCTH2这个颗粒,试了好多版本的软件都不识别这个颗粒,能识别到ID:89A40832A100,但是开卡失败,求一个能开这个颗粒的软件,谢谢大佬!
PS:2258AB的软件可以识别到这个颗粒,也无法开卡。
       开卡软件识别到的CE缺失,不知道是软件没识别到还是就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最好发个状态图和设置图让高手们康康

网友A:
用2258XT+B16A用Q0816A这个版本/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

网友:
CE缺失上图看看

网友(2023-05-23):
你好,你的搞定没???我跟你的固态型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58XT+B16A用Q0816A这个版本/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

我的型号跟他的一模一样,我用Q0816A都搜不到硬件

网友B:
相同固态,用SM2258XT_B16A_FWQ0816C0成功开卡,
闪存PF29F01T4ANCTH2
Intel,1Tbit,PF29F01T4ANCTH2(B16A)(SM2258XT)
Intel,1Tbit,PF29F01T4ANCTH2(B16A)(SM2258XT)=89,A4,08,32,A1,00,4,16,2208,36864,2304,01008,00956,00400,02,01,04,4,C1,00,0,99,7F,01,0000,DA,DF,01,20,20,10,10,00,00,00,01,01,00,00,00,1,0,03,02,01,00,02,00,3,05,0010,0020,7F,01,01,00,00,00,00,9A,9A,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固态,用SM2258XT_B16A_FWQ0816C0成功开卡,
闪存PF29F01T4ANCTH2
Intel,1Tbit,PF29F01T4ANCTH2(B16A)( ...

你好,工具方便分享一下吗?我贴子里发的那么多工具好多都搜不到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固态,用SM2258XT_B16A_FWQ0816C0成功开卡,
闪存PF29F01T4ANCTH2
Intel,1Tbit,PF29F01T4ANCTH2(B16A)( ...

我用这个软件搜不到盘,B16有的可以搜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