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手表求助

楼主(2021-05-05):
换电池的时候,为了拆下电池,我把红圈地方的螺丝松了一圈,对表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知道的大神。谢谢了

网友A:
那个位置感觉是可以调速度的啊,可能会导致走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感觉是可以调速度的啊,可能会导致走时不准。

谢谢告知,那等回来装上电池试试吧,不行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