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无刷usb风扇加触摸感应开关

楼主(2021-05-05):
给无刷usb风扇改锂电池直接供电加触摸感应开关。

19.9买的6寸小风扇,有4个档,风力比较集中一般开一档够了,但是这个风扇打开关闭,要把所有档位按完才能关,体验实在不好,就想加个开关,刚好有材料
ttp223和a19t,ttp默认输出是高电平的,mos管是p沟道的,要改成输出低电平自锁的才行,按照说明短接两个触点
同时把led断开不让他亮,如图摆上mos管焊好就行了

焊上电源线装到风扇里面

改成外接锂电池直接给风扇供电了,没经过二极管和升压电路。原电路没动

其实是早已改完的,又拆出来拍照。触摸芯片还有单键芯片配合mos管做开关很有用,小电器的开关都可以这样改,待机电流只有7uA

网友A:
usb风扇是什么型号的,什么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风扇是什么型号的,什么价格呢。

jhoohoo的,前段时间看坛友拆过我才买的,19.9

网友B:
长按,就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就关闭了

是这样的吗?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有吗

爱淘优惠购那里领券买的,现在不知道有没优惠。6寸很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爱淘优惠购那里领券买的,现在不知道有没优惠。6寸很小的

19.9,好像不带电池的吧,还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9,好像不带电池的吧,还有链接吗?

不带的,你看优惠购那有没券领了。淘宝搜jhoohoo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带的,你看优惠购那有没券领了。淘宝搜jhoohoo就可以了

优惠购那搜不到,淘宝没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惠购那搜不到,淘宝没券

现在更便宜啊,才17.1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更便宜啊,才17.1

给个淘宝链接,谢谢,刚去坑多多看,类似的也是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淘宝链接,谢谢,刚去坑多多看,类似的也是19.9

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淘宝链接,谢谢,刚去坑多多看,类似的也是19.9

发不出来,你自己去搜吧

网友E:
试过了很多种USB风扇,大的小的,最后才明白:要凉快还吹得舒服,得低速大扇叶,就跟家里的16吋落地扇一样,转速低了,风的“硬度”小,柔和,不会吹得难受,而且最关键一个——噪音低。12cm的暴力风扇我也试过了,风力很足,但就是象“喷”在身上一样,吹到的地方冷,没吹到的地方热,而且那噪音,跟坐飞机一样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很多种USB风扇,大的小的,最后才明白:要凉快还吹得舒服,得低速大扇叶,就跟家里的16吋落地扇一样 ...

这个确实是这样,吹风面积要大,吊扇最好了。这种也就出门在外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很多种USB风扇,大的小的,最后才明白:要凉快还吹得舒服,得低速大扇叶,就跟家里的16吋落地扇一样 ...

对的,象“喷”在身上的,自己身上好像又发热对抗一样。

网友:
真能折腾,按钮好一些,防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