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了睡前看书,我给kindle做个了阅读灯

楼主(2021-05-05):
制作过程视频在此
我喜欢睡觉前看书,之前一般是用手机,关灯之后看会小说,困了手机一扔就可以睡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在漆黑的夜里对眼睛很不友好。有了个Kindle,晚上就改用这个电子书看小说,可是床头灯光线不足,大灯需要起床去关灯,显然不是我这个懒人喜欢的,于是就给Kindle制作了一个小阅读灯,这下也可以困了随手一扔就睡觉了。

首先成品镇楼

旧手机电池,大约还有1500mAh的容量,充放电带升压的一体化电路板。
之所以选择充放电带升压是因为我喜欢暖色的,但是翻了一下我囤积的灯板,暖色的是12V的

用黄铜丝做负极,这样可以方便调节角度。L形铝合金兼顾灯罩和散热的功能

环氧树脂胶固定到用作底板的亚克力板上,这时候还一切正常

因为电线长度剪错了的原因,我把开关接在了负极上,然后用纸黏土做了填充。第二天却发现灯自己在发光
光线很弱。我以为是开关坏掉了,结果断掉开关线依然会亮。只好拆掉返工。断掉正极线灯才灭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把开关线换到正极就一切正常了
做了个简单的包裹,用魔术贴贴在Kindle的背壳上

一切都很完美,唯一的缺点是有一点重,这块电池加上电路板几乎和Kindle一个重量了

不过总算满足了我晚上把书随手一扔就睡觉的愿望了

网友A:
手机在漆黑的夜里对眼睛很不好,难道kindle+小灯在漆黑的夜里对眼睛就好了吗?
感觉楼主在掩耳盗铃。

网友B:
记得以前有那种用透明导光板的面光源阅读灯,贴在屏上的。

网友C:
kindle没有自带背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有那种用透明导光板的面光源阅读灯,贴在屏上的。

我试过,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dle没有自带背光吗

我这款不带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在漆黑的夜里对眼睛很不好,难道kindle+小灯在漆黑的夜里对眼睛就好了吗?
感觉楼主在掩耳盗铃。 ...

自我感觉对眼睛的刺激是弱很多的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手机看了 还不容易拍脸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我感觉对眼睛的刺激是弱很多的

背景黑暗的情况下,有亮光的东西(例如手机或加背灯的kindle)对比度巨大,长时间紧盯着看非常容易引起眼睛问题。所以非要晚上看书的话,建议开灯看。实在不行,买个带遥控的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黑暗的情况下,有亮光的东西(例如手机或加背灯的kindle)对比度巨大,长时间紧盯着看非常容易引起眼 ...

会开床头灯。床头灯比较暗,看书亮度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开床头灯。床头灯比较暗,看书亮度是不够的

建议整个房间都开灯,保持背景与平时一样是明亮的,才来看书。不然严重的会引起视网膜脱落,可致失明,慎重考虑。

网友:
感觉和手机差不多了。手机可以自动调光的

网友:
楼主打开盖看看,这款带背光led,就是不知道怎么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