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onii TC1 2A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5-05):
外观
背面铭牌

测试确实可以到2a

因为没发现螺丝,所以直接用刀片从缝隙强行插入

扣开卡扣就能拆开

主板两个芯片,像是两个4056并联

放大看看

网友:
电池这个“七里顶”品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疑似我前段时间几块钱买的劣质感应小夜灯的品牌。另外,这U1和U2兄弟俩……极度怀疑是两个4056并联使用啊,厂家还把字磨掉是什么意思呢?是怕别人耻笑他家没有技术含量吗?还是充电器厂家采购回来的本身就是没印字的、小厂生产的4056?

网友A:
2A的太大了,我买的800毫安的就行了,冲太快不好

网友B:
第一脚是VB+,这2玩意绝对不是4056及其衍生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的太大了,我买的800毫安的就行了,冲太快不好

我之前改了个3A的,电池本来就是耗材,不用宠着,性能不好直接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脚是VB+,这2玩意绝对不是4056及其衍生制品.

看了引脚图确实不是4056。
不过有两个问题
1.4056可以并联使用,为什么不直接用4056
2.不用4056为什么不直接用另一个2a方案

网友C(2023-12-25):
估计是HM4070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HM4070

确实是你说的4070但是搜了一圈买不到这个4070在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