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45的引脚这么脆弱么

楼主(2021-05-05):
话说之前改ATX电源,用电炉丝当负载,烫了好几件衣服

网友A:
引脚齐根拆断,弯折的次数多了是会断的,是散热片没固定好摇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齐根拆断,弯折的次数多了是会断的,是散热片没固定好摇断的吧?

没有反复湾折,就剪线时弯了一下,虽然弯的比较大能有5,60度吧

网友B:
材料不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不纯吧?

电瓶车控制器里拆的,是不是正牌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铜片是的纹路的,就像牛肉一样,有个方向可以弯折很多次,另一个(转90度方向)一折就断。应该是封装厂开错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