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年历改R8025T外置18650 未成功(已解决)

楼主(2021-05-05):
LED万年历改R8025T外置18650 未成功
在主板78L05取电经二个4148二极管后4.12V, 插电开机喇叭不响,但数码管显示正常,拔电关机每个数码管下面一笔长时间不灭。焊开正负极电源后插电只显示2020年20二个字,其它全不亮,证明没有晶振信号LED万年历就不能运行。
改外置  18650锂电串200K电阻后3.68V,运行正常。
与北京时间同步对准,但时间偏快,12小时快4秒。
换了一个R8025T还是18650锂电 串400K电阻 未接主板
3.513 V,接人主板后2.967 V,还是12小时快4秒。
改从主板2032电池供电后走时准确。
另一个同款万年历在内部2032三伏电池处取电供R8025经二天运行半秒都不差。非常准确。
8025T电压不是2.2V-5.5V吗,难道18650锂电内阻太小太强大了吗。有用18650锂电改成功的吗。
基本解决。
就是将led万年历的2032电池撤掉,将18650电池并接万年历电池接口和R8025电源接口。
不能单独外接电源由R8025输出。必须保持是同一个电源。
运行2天了,现在还看不出误差,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个R8025很准,原来每天快几秒几个月就要拿下来调正时间现在看来几年都不要管了,2000mah的18650对于uA的耗电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网友:
你接400K电阻是从哪学来的?

网友A:
时钟跟rx8025同时并接18650电池当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跟rx8025同时并接18650电池当电源试试看

这个不必要试了,r8025耗电是微安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必要试了,r8025耗电是微安极的。

叫你试试直接并接看看时钟会不会走快,你以为是什么,无语!这个串电阻接8025你那学来的?我改的都是直接并在电源上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其中一个蓝牙音箱时钟就是用18650电池做电源的,已经用了1年左右了,平均每个月误差就1秒左右。。。

网友B:
12小时快4秒,换我就欣然接受了

网友:
都是用二极管降压。电阻耗电。你那个驴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小时快4秒,换我就欣然接受了

一天8秒,一个月4分钟,这精度远远不能接受的,一年误差在半分钟还能接受

网友:
以前用过3231,也是号称5V能用,但是,也是会变快,3.3V就完全正常

网友C:
之所以误差就是因为你外接电池.原理我就不讲了.反正没人听.

网友:
8025t 直接锂电池供电没问题的,但是8025t的输出电压如果超过单片机的电压 最好串电阻。

网友:
我的办法是18650加一块3元钱的升压板调整到5V按照原位接上去就行啦。家里面的液晶时钟原来用的是三节7号不耐用换还麻烦,后来我用指纹锁上面换下来的5号电池每节1.38V3节换上,闹铃的那节位置不接,用木筷子当占位桶,调整好之后一年都不管走时还准,和电脑的时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试试直接并接看看时钟会不会走快,你以为是什么,无语!这个串电阻接8025你那学来的?我改的都是直接 ...

ok!有时间再试一下!
准备按你的将18650电池并接在主板电源上,就是主板系统和R8025T都用18650供电。这样可以排除主板系统和R8025不是一个电压的影响。但要将主板的2032电池拿出来,就是主板也用18650电池供电,(不然18650电池4.2V总往2032电池3.2V上充电怕充爆,)
但不知主板用4.2V供电有没有影响?只能测试后再报告结果!如果还不行就接降压板,之前没有接降压板是因为降压板静态耗电太大。再,我在18650电池正级上串电阻就是将电压降低测试。电阻耗电因为18650电池近2000mah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误差就是因为你外接电池.原理我就不讲了.反正没人听.

原理应该是外接电源和系统电源电压不一致!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你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误差就是因为你外接电池.原理我就不讲了.反正没人听.

原理应该是外接电源和系统电源电压不一致!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你说对吗?

楼主:
基本解决。
就是将led万年历的2032电池撤掉,将18650电池并接万年历电池接口和R8025电源接口。
不能单独外接电源由R8025输出。必须保持是同一个电源。
运行11个小时了,现在还看不出误差,应该没有问题了。
感谢楼上各位的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解决。
就是将led万年历的2032电池撤掉,将18650电池并接万年历电池接口和R8025电源接口。
不能单独外 ...

共地应该也可以

网友(2024-03-02):
用串并电容线圈的方式调得比8025好

网友:
我们家的万年历慢一个小时了,就这样看吧

网友:
问题可能是两个电源地有没有连接?另外就是电源电压不一致,电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