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电钻改有感电机

楼主(2021-05-05):
黄鱼上了一把牧田款冲击钻 再三跟卖家确定要带轴锁的 结果还是被奸商摆了一道结果转速还特别低跟12v电钻速度差不多 忍受不了只能改呀完成后速度是有了 就是没有轴锁 还有开关换向和一般钻是反的

网友A:
163买个这样的??图啥?

网友B:
 弱弱问一问:什么是有感电机?

网友A:
电机和驱动都得改,不算工时,光材料啥一百要吧,壳子和电机可能还不匹配,开关一样,自己简单组起来,肯定不如厂家原厂的稳定,折腾就是毫无意义了……而且有感和无感并不是在开关手感上的区别,无刷无霍尔驱动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调速控制,往大了说只是和厂家想不想做好有关,和有没有霍尔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问:什么是有感电机?

电机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3买个这样的??图啥?

谁图谁知道,我是不买这些二手或打黑机,折腾麻烦,还不能保证质量和耐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驱动都得改,不算工时,光材料啥一百要吧,壳子和电机可能还不匹配,开关一样,自己简单组起来,肯定 ...

折腾使我快乐

网友C:
什么是有感和无感电机?

网友D:
我觉得有这工夫不如搞那个35块的改...

网友E:
据说,有霍尔力更大?

网友:
牧田款牧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有霍尔力更大?

不一定 主要是原来的主控太渣 启动慢 不灵敏

网友F:
能改速度提高转速,无感改有感,这么NB的操作都能搞,一个小小的轴锁你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有感和无感电机?

就是无刷电机有霍尔功能 可以使电机底转速扭矩更大和操控更灵敏

网友G:
163元买牧田款充电钻?我的天啊 论坛都这么人傻钱多的吗?
1688上面都是138元全新裸机包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有感和无感电机?

无感电机 启动 停止 全靠电流强弱来反馈给电路板 启动电机的时候 需要驱动板花一点时间去感知转子的位置

有感电机 启动 停止 有一个叫霍尔的家伙告诉转子的位置 驱动板就可以专心全力输出电流

就好比 你要开车去一个目的地 无感的就是靠自己慢慢开车找 开车容易分心 不能快速开车去目的地
有感的就给你一个GPS导航 你可以专心的开车去目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3元买牧田款充电钻?我的天啊 论坛都这么人傻钱多的吗?
1688上面都是138元全新裸机包邮啊

是买贵了 当时是奔着有轴锁才下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改速度提高转速,无感改有感,这么NB的操作都能搞,一个小小的轴锁你搞不定? ...

  主控是威克士的 电机是德伟的高转速电机 号称3万转  原电钻波箱大概是14.5的速比 要是这样的话 输出大概⬆️两千没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这工夫不如搞那个35块的改...

哈哈哈哈哪个35 也整来折腾下

网友:
那我90包邮,捡两牧田无刷角磨机加有刷马刀,,是不是也要折腾下,,那角磨机肯定是无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