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系统有啥好的家庭影音的方案

楼主(2021-05-05):
黑裙装好有2年了,一真扔那角落里,偶尔使用一下,因为发现自己实在玩不来,啥BT下载的发现没有WIN系统上用讯雷下载好用。
平时就是下载点种子然后手机和电视在线观看,我想转成WIN系统来组建,请教兄弟们WIN系统如何能像NAS一样能脱离显示屏在手机上访问系统界面进行操作啥的进行讯雷下载和访问视频啥的?

网友:
我用向日葵!

网友A:
我住单位宿舍,办公室放我的假NAS,就是一台式机,装的WIN7,开启远程桌面。我平时都是在宿舍用电脑远程连接办公室,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挺好用的。手机端也有个微软官方的什么远程桌面连接APP,名字不记得了,以前用过,操作和电脑端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住单位宿舍,办公室放我的假NAS,就是一台式机,装的WIN7,开启远程桌面。我平时都是在宿舍用电脑远程连 ...

好的,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试试。

百度随便一搜,就找到了微软的手机端远程桌面APP,叫“微软远程桌面控制软件”“Microsoft Remote Desktop”,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随便一搜,就找到了微软的手机端远程桌面APP,叫“微软远程桌面控制软件”“Microsoft Remote Deskto ...

兄弟,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这个吧。

好像是,我大概两年前用过,具体记不清了,大致是这样的红色界面。我只在局域网内用过。连接后,手机上可以用单击模式,也可以选鼠标模式。

网友B:
我就不是用win,我用debian+kodi+docker+kvm,debian做底层系统,运行kodi可以实现显卡硬解,手机app做遥控,docker里面运行迅雷nas等服务,kvm做个win作为远程桌面用,用frp做内网穿透,当然地有公网ip,简单一点可以用docker跑花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是用win,我用debian+kodi+docker+kvm,debian做底层系统,运行kodi可以实现显卡硬解,手机app做遥控 ...

看着有点难呢,兄弟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和让我学习学习呢

网友C:
emby用了好几年了

易影视,极影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by用了好几年了

易影视,极影派也可以

实际上我现在头疼的是BT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现在头疼的是BT下载

到处都是因为  ,所以..........你懂的。。。。。

网友:
win10,开远程桌面,异地随时访问,看视频也没问题,如果想开网盘,装个宝塔面板+可道云,内网电视访问的话,直接用win10自带的共享,电视用kodi或者其他能有smb的播放器或者文件管理器的,手机上用es浏览器或者mxplayer

网友:
BT下载就开着一台笔记本好了 还可以谁是看。手机看 就WINDOWS共享  然后手机装ES文件管理器  里面可以访问局域网的电脑

网友:
手机看电影,直接使用VLC播放器,速度比ES文件浏览器快!

网友D:
黑裙,装个虚拟机套件,里面整个win10,迅雷和BT客户端都可以用啊。就是内存得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裙,装个虚拟机套件,里面整个win10,迅雷和BT客户端都可以用啊。就是内存得大点 ...

内存是4G的,但处理器性能太弱鸡了,D5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