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设置了闹钟节假日不工作,可是有时竟然失灵

楼主(2021-05-05):
有懂行的来说一说,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还不够智能,只是把周六日作为节假日

网友A:
它只知道五一是三天假期,不知道四号五号两天是前后两个周日换来的。

网友:
我都是头天晚上设置第二天的闹钟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段子,就是说的调假,记得关闭闹钟

网友:
注意下周补调休那天,闹钟不会响。

网友:
也可能软件bug。我以前三星手机,遇到过闹钟偶尔不闹的。

网友:
这闹钟是要有联网权限,从服务器取工作日安排信息的.

网友:
自定义一二三四五六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只知道五一是三天假期,不知道四号五号两天是前后两个周日换来的。

看手机系统的,反正我的小米是能同步调休的假期的,不过广西三月三地方性假期不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