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洋滚筒洗衣机脱水声音大,自己动手省下800多块

楼主(2021-05-05):
滚筒洗衣机脱水声音大,家电维修报价950元(加点就可以买新的了)。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医不好就买新的。拆开发现是个三角架断了。买回配件自己动手省下¥800多。顺便清洗一下内筒,内筒是真脏。

网友A:
滚桶节水。有啥缺点?

网友B:
家里十年的DD直驱LG也想这么拆解打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桶节水。有啥缺点?

搜一下“蛙式打夯机”视频,就能知道竖立转的滚筒式洗衣机,衣服放少了,内筒的运动状态。

网友:
这是大工程

网友C:
我10年的三洋DD三脚架也全烂了 换的时候三脚架刷了层聚氨酯涂料防水估计能用长点

网友:
我家的波轮的,我换了2个拉杆

网友:
在外站的视频中也经常看到这个三脚架损坏,貌似是通病,很容易腐蚀锈烂的材质

网友D:
滚筒适合阳台较小的户型,之前我姐送了我一台滚筒。。后来卖了废品差点要贴钱。。最后听群友和工人的意见,买了波轮洗衣机,,瞬间安静+节水。。而且自己搬运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0年的三洋DD三脚架也全烂了 换的时候三脚架刷了层聚氨酯涂料防水估计能用长点 ...

都10年了……再用下去厂家估计倒闭了

网友:
这种三洋应该是国内收购之后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十年的DD直驱LG也想这么拆解打理了。。。

自己拆也行,或者叫专门清洗的人拆也可以。里面是真的太脏了,都成泥了。洗衣机这么设计真有问题,里面应弄个毛刷之类的,有个自清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桶节水。有啥缺点?

滚筒机没波轮机洗得干净,胜在节水和衣物不会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筒适合阳台较小的户型,之前我姐送了我一台滚筒。。后来卖了废品差点要贴钱。。最后听群友和工人的 ...

是的,小户型,滚筒洗衣机上面空间还可以好好利用。

网友E:
怎么拆呀 家里那台也了问题了 上面放水下面漏水 时间也不走了 不知道哪里坏了 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桶节水。有啥缺点?

脱水转速慢 衣服太脏洗不太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滚筒适合阳台较小的户型,之前我姐送了我一台滚筒。。后来卖了废品差点要贴钱。。最后听群友和工人的 ...

波轮不节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滚筒适合阳台较小的户型,之前我姐送了我一台滚筒。。后来卖了废品差点要贴钱。。最后听群友和工人的 ...

波轮的噪音通常比滚筒的大

网友:
感觉的还是双筒洗衣机好,后两种都洗不干净,而且内筒容易脏还不好清理,故障率、维修费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拆呀 家里那台也了问题了 上面放水下面漏水 时间也不走了 不知道哪里坏了 怎么拆 ...

上面放水下面漏水,应该是排水的那个电磁阀坏了或者是线脱落。见螺丝就拆,不难拆。就是拆内桶有点重,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