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704/2804夹头里面的反牙螺丝怎样能拧开

楼主(2021-05-05):
哪位大神能告知下,米沃奇2704夹头里面的反牙螺丝怎样能拧开,用2753电批200Nm无论如何都打不开,这个有什么技巧吗?手上还有个2804夹头拆掉螺丝的,夹头夹上内六角扳手用力也是拧不下来

网友A:
夹住内六角先敲几下,松一松丝扣!!!

网友B:
可能上了永固型厌氧胶的,这种如果没啥事不要拆了。

你那个已经拆掉反牙螺丝的,可以用直的10MM内六角,一头用钻夹头先上紧,然后再上冲击批打,一般都能下来。
还有个绝招,但慎用,就是钻夹头夹12MM的弯的长的内六角,夹紧,然后找个大石头或大铁块类的,快速按压电钻开关,让内六角长的一头击打,但要小心齿轮,反正我是拆了一个,还好,你打坏齿轮可别怪我

网友C:
用冲击批还拆不下来反丝》不会是方向搞错了,知道是反丝,这个应该不会。

用力顶住螺丝,开足马力多打几秒试试。

网友D:
上了螺纹胶?热风枪对着洞里吹一会试试。

网友E:
梅花t40反向拧,拧前先加热,我刚换了个夹头

网友:
确认好方向,如果还没拆下来就是力量还不够,继续加力就好了。
我的2704是用钢管加力,用台钳辅助固定才拆下来的。

网友F:
至少要用到600牛米以上的冲击批才能打下来,注意打击的方向,也就是顺时针方向,还有要把波箱卸下来,只剩夹头连着波箱的前壳,这样就能直接看到前壳里面露出来的钻轴,用能卡住它的套筒套住它然后夹在虎头钳上面,再用600牛米以上的冲击炮打它就能打下来了,也不用担心会打坏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住内六角先敲几下,松一松丝扣!!!

敲过了,没敢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上了永固型厌氧胶的,这种如果没啥事不要拆了。

你那个已经拆掉反牙螺丝的,可以用直的10MM内六角,一 ...

看向钻夹头里面,有红色的水印,应该是打了胶,后面这个办法不错,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冲击批还拆不下来反丝》不会是方向搞错了,知道是反丝,这个应该不会。

用力顶住螺丝,开足马力多打几秒 ...

冲击批打了老长时间就是不下,正反向都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梅花t40反向拧,拧前先加热,我刚换了个夹头

只有用这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了螺纹胶?热风枪对着洞里吹一会试试。

看向钻夹头里面,像是打了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要用到600牛米以上的冲击批才能打下来,注意打击的方向,也就是顺时针方向,还有要把波箱卸下来,只剩 ...

拆开看过了,能牢牢套住轴的工具不好找,买了个好一点的万用套筒,还没到货,准备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上了永固型厌氧胶的,这种如果没啥事不要拆了。

你那个已经拆掉反牙螺丝的,可以用直的10MM内六角,一 ...

还有,2804保养的话,不拆钻夹头,冲击那部分没法上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