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S-1830D 电源改提高电压

楼主(2021-05-05):
固纬GPS-1830D 改提高电压:该机输出0-18V  0-3A,可以按照说明书 调整内部指定微调电阻最高到3.6A,基本够用;按照说明调节微调电阻VR105(照片红线标识1)到最小 则电压可以最高到19V, 此时调整管在满负荷下稳压前端仍有28V左右电压,所以该机子 应该能调整到25V左右。测量发现该微调电阻连接一电阻(照片红线标识2)阻值为2.2K,尝试并联该电阻6.2K,可以稳压最高到22V,并联电阻总值到最小到1K,也只能调高到22V,看样子是有过电压保护电路,水平所限,只能调整到稳压上限22V,此时电压表显示超限无显示,但外侧电压22V而且满负荷电压稳定。请教论坛高手可否给指点下,如何再调高到25V 以及电压表改动下能显示》20V。最后一张是论坛借的固纬1850电路图 应该差不多的电路.

红箭头1 微调可以调整最高电压限制(16-19V之间,最小阻值时到19V),它和红箭头2电阻(2.2K)串联关系。

背部并联6.2K电阻(黑热缩管的电阻,可以最高电压到22V, 阻值再低也是22V了)

22V时电压超限不显示,但带负荷电压稳定

本论坛借的固纬1850或者3050的电路图,请高手指点一二,  先行谢过!祝劳动人民劳动节快乐

网友:
表头应该是7107芯片的三位半,要显示20只能改成0xx.x一位小数,或者外加自动切换电路

网友:
原来的表头可能是7107芯片,把原表头拆除,装1602电压电流表,可同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不用像原机那样切换电压电流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