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配电柜上安装仪表的方孔,用什么工具加工的?

楼主(2021-05-05):
就像这种图上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方孔

网友:
 用冲床就可以。

网友:
一般事激光切割的,你可以试试万用宝

网友:
液压机!冲的

网友:
你想机子开孔吗?  一个两个的可以上角磨机,厂家都是液压冲的

网友:
冲压机冲压

网友:
手残开的都不好。。用角磨开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钻开一排孔,再打磨。慢是慢点,比较稳当。

网友:
一般用高压水刀切割的,实在没办法只能用激光切割的,再不行就用等离子切割机,还不行就用氧气切割,最后还不行就用爱发电,心里念想着快裂开快裂开就行了

网友:
 当然是通快tc5000啊

网友:
打孔器也可以的,就是那个液压的,头部要特制

网友:
如果开一个两个,角磨机也可以

网友(2021-10-23):
少的话都是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