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21-05-05):
一老冰箱,早上断电除霜,就断电了6小时,然后上电就怎么也启动不了。压缩机当当当的乱晃,启动不了。就这样1小时都是这样,反复的乱晃,启动,但是就是不启动。后来把启动电容换了,然后压缩机就正常启动了,工作4小时没问题。原装是3uf的,后换的是10uf的。这样用是否有安全隐患?长期用会否有问题?谢谢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这也换得太大了,电流会大很多。启动是快猛了,但不建议这这样做!

网友:
等着烧压缩机吧

网友A:
10UF的测一下,是不是只有4UF呀

网友:
按照电容上的参数的话你这换的有点大了,建议换回原参数的电容。

楼主:
看了你们的留言,赶紧换上原装3uf的,竟然能启动压缩机了。10uf的工作时是200w,原装3uf的是130w,超了那么多电流,还超负荷工作了4小时,压缩机竟然没烧,太经用了。

楼主:
谁能分析下,为啥一开始3uf的启动不了,用10uf的启动并且工作4小时,现在换上3uf的就能正常工作了?太奇怪了

楼主:
额定输入功率是115w,现在是130w,怎么就差了15w?厂家乱标的?

网友:
如果是10UF的,等着烧压缩机吧

楼主:
已经换回3uf的了,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UF的测一下,是不是只有4UF呀

新的不会吧?几年后就说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不会吧?几年后就说不准了。

新的也有可能哦,现在穿马甲的太多了,有些人为了几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定输入功率是115w,现在是130w,怎么就差了15w?厂家乱标的?

电路图显示这个冰箱电容是运转电容而非启动电容,不能用太大的容量,不然会超过额定功率,启动线圈超电流,导致烧机和绝缘损坏。通电后频繁起机断电,可能是ptc启动器接触不良,启动失败压缩机过流保护器跳开,待复位后又重复过流跳开~ptc在过流器跳开时间里没有回复到很低阻值状态不会使压缩机正常启动。
断电一段时间ptc冷却到小电阻状态参与压缩机启动,表现为电冰箱正常了。
楼主需要检查ptc启动器或者更换。

网友D:
请教这款晶体管测试仪显示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款晶体管测试仪显示有中文

买来就是中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显示这个冰箱电容是运转电容而非启动电容,不能用太大的容量,不然会超过额定功率,启动线圈超电流 ...

ptc应该是好的。我把它串联在一个100w的灯泡电路中。刚开始全亮,一分钟不到灯就不亮了,然后启动器发烫。除非断电,不然这个灯不会亮,电阻永远是断路。冷态电阻测过,是18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应该是好的。我把它串联在一个100w的灯泡电路中。刚开始全亮,一分钟不到灯就不亮了,然后启动器发烫 ...

正常ptc应该在几秒钟內由低阻变为高阻且持续发热维持高阻状态,需要较长时间冷却才能回归低阻,所以这种冰箱断电后不允许立即通电,否则可能导致压缩机启动失败。
ptc损坏现象一般是碎裂和弹性接触片氧化失去弹性或接触点电阻增大,若没碎可以转动一下接触位置来排除故障。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见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来就是中文的啊

我这个是英文的,可否拍下测试仪电路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英文的,可否拍下测试仪电路背面?

基本上是公版的 ,换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