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K250改供电,增加充电、开关,大小写等指示灯。

楼主(2021-05-05):
如题,本人无线键盘太费电,想改成锂离子电池供电,罗技MK250改供电,增加充电、开关,大小写等指示灯。平时这款键盘没有任何指示灯,我想顺便增加电脑屏幕常用指示灯,外加一个开关指示灯,哪位大神能帮我看一下,我看不懂这个哪里是灯的接线位置。谢谢。

网友:
开关指示灯好说,直接在开关的ON那边接就好了,大小写这个我就不懂了...

网友:
一共25条线,104个编码,应该能找到按下caps lock时的编码吧,设计一个触发电路就可以控制LED亮或灭了,可以用一个51来实现。

网友:
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
在图上。怎么挂了

楼主:
昨天用手机发帖的,好多图片挂了,麻烦移步我的另一个帖子,谢谢。

楼主:
NRF A
24LE
10216
什么的,我看不懂,只有这个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