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坏了......是不是把这个温度保险丝换了或者直接连接就可以修好了???

楼主(2021-05-05):
变压器坏了......是不是把这个温度保险丝换了或者直接连接就可以修好了???

变压器坏了......是不是把这个温度保险丝换了或者直接连接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我不懂,不过我觉得要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A:
 线包已过热变色,才烧温度保险,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变压器已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包已过热变色,才烧温度保险,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变压器已烧坏。 ...

亲爱的鸟.......

是不是变压器线烧断了呢.......

那不好修了就拆铜丝玩呢?????

网友B:
有万用表的话,直接量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万用表的话,直接量下不就清楚了?

俺是个文盲啊......

才学疏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个文盲啊......

才学疏浅.......

那就直接短接温度保险两端,盖好盖子,安全第一

网友:
烧保险,首先想到不是换保险,而是先找找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保险是保护电网正常的,不是保护用电设备的,有问题才燒坏的

网友:
一般都是长时间高负荷或过载发热烧坏保险的,,,,一般是130度的温度保险丝换了/没有的话直接连接

网友:
这个保险好像比较容易坏,原来遇到过两个变压器都是这毛病,其他地方都没问题,换了就好了。但最好换前测量下线圈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把保险短接,然后通电试机,如果有发热冒烟,马上断电。如果没有发热冒烟,再测量次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保险短接,然后通电试机,如果有发热冒烟,马上断电。如果没有发热冒烟,再测量次级电压是否正常。 ...

附议,紫薯布丁

网友:
没有万用表还是不要弄了

网友:
过载导致过热,烧了热保险;代换即可;假如以后能保证不再过热或少了就换变压器,可以直接短接热保险。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具体怎么样?想知道。

网友:
大伙给了那么多建议,折腾出个结果来了没有?

网友:
先判断一下变压器是220V的还是110V的,烧保险,大多数情况是过压导致的。如果确定是220V的,换保险或者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包已过热变色,才烧温度保险,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变压器已烧坏。 ...

绝缘纸变色也可能是这个保险过热烤的,拆除保险直接用,以前经常这么干。如果变压器过热、输出电压明显偏低,那就卖铜吧,现在铜涨价了

网友:
一个表笔接最右,另外一个接中间,看是否有电阻读数,如果没有读数可以丢垃圾桶。如果有读数可以短接温控两个脚应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