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显示屏如何修复啊???

楼主(2021-05-05):
定时器的显示屏如何修复啊???

俺已经用无水酒精擦拭了.........

橡胶条.....显示屏.....电路板都擦拭了呢.......

感觉好了1%啊......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修好吗???

换显示屏要买咋买呢???

定时器的显示屏如何修复啊???

网友:
都清洗了,那就是牛屎块有问题了,扔了这个时控开关吧?

网友A:
估计电池不行或者导电橡胶接触不好。

网友B:
换导电橡胶吧,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感觉不是接触的问题,要么牛屎坏要么屏坏

网友:
找个好的偏振膜试试

网友:
再买一个,确定一下到底哪儿坏了……

网友:
10年前吧,有一批格力空调的遥控器就是显示屏缺笔画,那种显示屏都是焊接到主板的,都是液晶屏损坏,只能换遥控器,其实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不行或者导电橡胶接触不好。

换了电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感觉不是接触的问题,要么牛屎坏要么屏坏 ...

换了电池应该是屏幕坏了.......

其他功能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导电橡胶吧,没别的好办法。

确实是的啊.....

网友(2022-03-13):
棒棒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