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刮胡刀换电池

楼主(2021-05-06):
若干年前生日礼物媳妇送的刮胡刀,用了几年充电频率需要越来越高了,电容量越来越低。这次一点也充不进去了,无奈换电池。更换18650电池,该切割的切割,丑了点用完还能再用3年。哈哈哈

网友A:
还得改充电电路啊

网友:
电压差一倍,充电模式不同。要改的地方不少呀。

网友B:
18350才能塞进去吧,18650太长了!!!

网友C:
镍铬电池吗额,感觉就是电没用完充电冲坏的

网友:
18650放得下吗?

网友:
居然没有最后放进去的照片,忽悠吗?这尺寸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D:
用一个14500不就行了吗

网友E:
用一个二极管降下压,然后引两根线出来,直接做个4056充电器就行。有空间就吧4056内置。

网友F:
换一个3.2V的电池比较好,3.6V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改充电电路啊

引出一根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改充电电路啊

还可以 3分钟发热也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50才能塞进去吧,18650太长了!!!

切割下问题不大,丑了点 ,防水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3.2V的电池比较好,3.6V太高了

没有还需要买,直接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14500不就行了吗

没有啊,没办法  利用现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铬电池吗额,感觉就是电没用完充电冲坏的

说的对 就是亏电,饿死了,救活几次,再也不动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二极管降下压,然后引两根线出来,直接做个4056充电器就行。有空间就吧4056内置。 ...

一看就是专业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 就是亏电,饿死了,救活几次,再也不动弹了

我一节镍铬电池的原装飞利浦 用了10年
电池精心维护 每次没电了都是刀头拆下来放电放到不能转为止 再充

最后 搬家时被搬家工人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