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帝臣仕LED驱动板拆修

楼主(2021-05-06):
今晚吃饭的时候,开客厅的灯,灯珠狂闪。为了吃饭,只好拆了看看,不行就换其他驱动板上去。
首先我用一块好的单色驱动板接灯珠,能点亮,说明灯珠是好的,驱动板的问题。

这种灯珠闪,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主滤波电容,换了22u电解电容发现故障依旧,仔细想想,灯珠闪,断电插电LED不能切换颜色,说明故障是在单片机控制这一边

测量单片机供电,发现只有2.2v,正常单片机都是5v供电

5v供电偏低,一般都是怀疑47u电解d9稳压管损坏。拆下47u电解测量,容量正常,再拆单片机和d9测量(一定要拆掉单片机再测量,不然没有d9稳压,单片机很可能很被高压击穿),发现电压更低,只有1.1v,这时候电源端上只连这红外接收头了,把红外接收头拆了测量发现有32v供电,发现是稳压管和红外接收头烧坏

找了一个5v稳压管接上,供电恢复

红外接收头没有这种类型的,找了一个通用型的,调换引脚位置后代换成功

花了20分钟终于可以安心的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