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升压电路是不是比降压电路难做?

楼主(2021-05-06):
最近自己做led灯,到处找驱动模块。没有现成的,只好用某宝上那些恒压恒流模块代替。
发现一个问题,基本上功率一样,比如都是100w,升压型总是比降压型需要更大的散热片。。。

还是我前阵问过的那个问题...电压电流都一样的前提下,为啥我用恒压恒流模块供电,总感觉比用led专用驱动,led灯板发热更大???
详细点说:
比如一块灯板,用一个专用的恒流驱动,万用表测得24v电压,5a电流。。。然后换用某宝的恒压恒流模块,设置为同样电压电流,明显灯板会更热,感觉要差不止10度...为啥..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升压电路,输入端的电流大!

网友:
家用照明用LED小颗粒很少有5A电流的,一般都是150ma或者300ms的倍数不超过600毫安。
除非是手电用的10W颗粒或者更高功率灯珠。

网友:
现在LED驱动模块大多是串联型非隔离的,电流小,效率高,发热自然低。

见过公司用的嵌入式吸顶灯,0.5W灯珠64串,工作电压近200V,实际输出功率25W的样子,也就是说工作电流只有120mA多点。

驱动板效率估计都有90%以上了,哪那么容易发热。

不过你问的问题比较复杂,回答起来太长,建议从基础学起,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
升压DC-DC的效率比降压DC-DC的效率低,驱动同样的灯板,DC模块的发热自然会高一些。

网友:
如果电压电流都相同,灯板发热不同,只能怀疑你测量的值是不是有效值。

网友:
升压效率低,然后灯板发热不同那个问题,现在led驱动普遍虚标功率,但是也变相延长了灯珠的寿命,你得实际测一下电流再对比

网友:
“比如都是100w,升压型总是比降压型需要更大的散热片”假设一个是5V升压,一个是25V降压,那么升压电路输入电流是20以上,而降压电路的输入电流值是4A以上,所以升压电路的MOS管设么的需要过的电流更大,同样管子发热也就更多。

网友:
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测量的问题。要测量灯芯端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dc升压降压形像点估计就是用梯子爬楼,下的时候轻松,上的时候费劲!用电阻恒流的估计就是用绳子了!

网友(2021-06-13):
和升压降压无关,输入输出电压差别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
恒流驱动输出不是纯直流!可以上示波器看看,万用表量会不准
而恒压恒流模块输出是纯直流,所以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