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捡个摔散的萤石C6HN互联网云台摄像机求解绑方法

楼主(2021-05-06):
晚上遛弯,经过一个在破拆的饭店前捡个摔散的萤石C6HN互联网云台摄像机

简单拼了一下,就缺了球形摄像头的后一半,少了上下转动的功能件。

全拆散了看看,在饭店使用了外壳油乎乎的

底座内的主板

明显是电源的mirco-usb座坏了

左侧音箱

左右旋转功能,左上限位开关

旋转部位有轴承

黑色球形摄像头部位主板是最主要的

壳体内组件带红外补光灯和收音麦克

3.6MM焦段的镜头

接上电源线试试好坏

主要功能应该都没问题

摄像头是被绑定,具体摄像头是否清晰无法测试。求解绑的方法

网友A:
长按复位按钮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按复位按钮即可

如果已经绑定,要之前的帐号解绑才可以。我也有一个,用不了

网友:
解绑现在好像不行了,测试倒是可以,安装萤石云,设置里面个有本地摄像机,输入机身上的验证就可以看了。

如果密码不对,就要装400软件进行重置修改了,解绑好像只有录像机可以了!

网友C:
APP账号绑定的这种只能申述解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长按复位按钮即可

这种应该有语音提示的。长按,会有操作提示。按照提示,在APP里扫描、看状态灯、扫描底部二维码。仍提示被绑定,说明你没有复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已经绑定,要之前的帐号解绑才可以。我也有一个,用不了

再折腾看看,直连能不能本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有语音提示的。长按,会有操作提示。按照提示,在APP里扫描、看状态灯、扫描底部二维码。仍提示 ...

这样只是复位机器的网络参数,对于绑定的账号是没用的。找不到前机主的情况下,只能找客服碰碰运气

网友:
绑定的账号  只有绑定的机主才可以

网友:
复位是没用的,需要官方解绑,但是解绑需要向官方提出申请,提供身份证票据神马的,不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有语音提示的。长按,会有操作提示。按照提示,在APP里扫描、看状态灯、扫描底部二维码。仍提示 ...

所谓的绑定是设备绑定了人家的手机号   不是你随随便便复位就能解除的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懂别乱教人

网友:
机子在你手上,底部一般有贴纸,你按着那个图片的二维码就是厂家APP,电话直接拨打要求解绑,话说回来,有的型号根本没有账号。

网友:
个人基本上就不用想解绑了,海康不可能给你解,事关根本,要是你绑了人家正在用的摄像头,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硬盘门来一下,海康要倒。。

网友:
不用萤石云客户端,你用海康手机客户端本地连接一下看看,解绑只能申诉解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绑定是设备绑定了人家的手机号   不是你随随便便复位就能解除的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懂别乱教人 ...

所谓绑定是指建立的账号绑定了指定的设备,同一个设备只能绑定在一个账号上,设备只有通过解绑,才能绑定到其他账户上。不明白的可以有选择地百度一下。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账号绑定的这种只能申述解绑

没用了,早已经取消了在APP中的申请。

网友:
海康威视的家用级 买过一个 表示就是个垃圾 太难用了 用了一年后果断换成了乐橙 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绑定是设备绑定了人家的手机号   不是你随随便便复位就能解除的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懂别乱教人 ...

你是对的。咨询了售后,说是要寄售后。我的设备比较老,印象里换账号好像没有解除绑定的操作。

网友:
1.编程器重写号,2.硬盘录像机连接

网友:
联系客服电话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