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ELTA/台达Smart550/GPS-550BB A电源 拆解

楼主(2021-05-06):
免费捡的,很少接触到台达电源,看不出真假,但有点年份了。

200V560uF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自家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自家的风扇。。。

可能修过,风扇也未必原装,加过润滑油。

网友B:
怎么感觉PFC那么像假的

网友:
感觉山上来的!PFC明显是假的!超过350W就不可能用被动PFC

网友:
刚看到散热片那么厚,第一印象是真的,但是再仔细看版型,应该是假的,若是550w的正经台达,电路不可能那么简陋

网友:
看这做工不像真的,再看回复可能我没看错...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假冒台达电源,老站有拆机,虽然后缀不同,但是做工用料差异太大,风扇也不是台达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16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PFC那么像假的

只拆过长城的是真的

网友:
感觉真的不是台达应有的做工了

网友:
第一眼就看出是假货。

网友:
看标签和外壳接缝就是假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像是300W换壳的

网友:
板子太干净了,台达的质量非常好,我家的500W, 马上就10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真货。dwa台达自己家芯片.

网友:
这个是换壳的电源,仔细看看,台达不搞那些花里花俏的编织网的,还有那个fc明显就是个铁块穿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