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启蓝牙双模之旅,我的蓝牙&有线双模大作—客制化机数字键盘,标题要长

楼主(2021-05-06):
开启蓝牙双模之旅,我的蓝牙&有线双模“大作”—-客制化机械数字键盘

前些填把数字键盘焊好了,这次是一点改动
数字小键盘pad

简单的介绍下这款数字键键盘
1、蓝牙5.0+type-c双模,蓝牙5.0支持多设备自由切换,蓝牙可保存3个设备+usb。
2、RGB轴灯,共阳极RGB轴灯,预留io口壳接WS2812RGB灯带,多种灯效
3、旋钮,最左上角编码器或轴位,编码器正反旋可调音量,上下曲,前进后退,模拟鼠标及滚轮等……
4、OLED屏幕显示,支持OLED屏幕显示状态信息,
5、全键编程,全键自定义,每个键都可设置成任意按键,多达8层可设置
6、在线改键,打开网页就能改键,无需重新编译固件输入,方便实时,小白也能改。
7、低功耗超级省电,低功耗蓝牙5.0,1000mah电池可以使用半年到1年时间。
8、更多功能等待开发…………

再做一小升级……
主要用的东西……
PCB板,打板的键盘PCB,轴灯貌似没双模卵用,
后续准备取消轴灯改成插拔&焊接两用

定位板,一时手抖选成绿色板了,看上去不大了……
定位板是做的堆叠壳用的,所以比PBCB大了一圈

选简易的的搭PCB壳,本想3D打印个壳的可惜不会建模只能放弃
随便问下3D打印建模什么软件一学就会的?就简单的画个壳就行……

轴,以前买的茶轴,国产便宜货,能用手感不是很好,和手头樱桃茶轴的键盘区别明显

编码器,编码器有些地方用很方便,比鼠标键盘方便太多,
比如音量,一些软件的快速调节等……

卫星轴,一些大键需要卫星轴,感觉卫星轴有点贵…………

键帽,便宜的ABS键帽,看上去和那些几百上千的键帽比起来太差劲了……
这个也很容易脏,需要有逼格的就选号键帽+轴就行

装上这个样子,
暂时设置的第一层顺时针音量+逆时针音量-,按下静音
第二层前进后退,按下打开计算器
经测试全部正确触发。能在线改键配置

整体暂时这样,有空边上还得搞一圈不然看上去太丑了

底面也是玻纤板的

电池没用小的,先用NNN年前的手机电池用着,
大了点,刚好键盘宽,边上就塞不下侧板了

…………
…………
完工,
还剩有几张,有入坑的可以来聊聊……

网友A:
小可不才,两年前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有没有兴趣一起玩再加个屏幕?我这里有激光机,可以自己做外壳。

网友B:
楼上两位大神啊。。
我拿一个主控挂了的机械键盘,87键的,勉强改了一个蓝牙的,手机平板都支持,就是电脑认不到,不懂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可不才,两年前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有没有兴趣一起玩再加个屏幕?我这里有激光机,可以自己做外壳。

有设备就是方便多了,至少切个堆叠壳很方便…………
是支持屏幕的。但是没什么用,加上屏幕又得长一排了,越做越大…………
你这是做了个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大神啊。。
我拿一个主控挂了的机械键盘,87键的,勉强改了一个蓝牙的,手机平板都支持,就是电脑 ...

电脑蓝牙太老了不兼容或者主控没用开广播电脑收不到

楼主:
艹 发错版了…………请版主移一下吧

网友:
膜拜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
各位大神凑一块互相谦虚,还自称称小可,太恐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设备就是方便多了,至少切个堆叠壳很方便…………
是支持屏幕的。但是没什么用,加上屏幕又得长一排了, ...

大佬不感兴趣也没事,需要外壳发给我,免费打样
其实我是想做成esp32的,现在用的stm32f103c8tb,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感兴趣也没事,需要外壳发给我,免费打样
其实我是想做成esp32的,现在用的stm32f103c8tb,太 ...

这个是 是nrf52832的 也死贵,以前还能几块钱拿样,现在不行也要几十一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是nrf52832的 也死贵,以前还能几块钱拿样,现在不行也要几十一个了 ...

还是玩玩esp32合适。不用解释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玩玩esp32合适。不用解释啥了

主要玩不转…………

网友:
本人可以定制键帽   可以指定高度和指定图案 字符。 需要键帽可以私聊我

网友(2021-06-14):
机械轴  卫星轴 编码器  自定义高度和字符放入键帽  包括插拔底座  都有

网友(2025-03-12):
学习下准备用esp32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