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蓝牙键盘增加常规指示灯(三个或者大小写)

楼主(2021-05-06):
本人蓝牙键盘MK250,打算换锂离子电池供电,由于平时使用大小写没有指示灯、键盘没有开关指示灯,打算顺便也加上几个灯,但是对键盘线路不太懂,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能否帮我指出指示灯接线位置,作为小白的我不胜感激。上图!

网友:
只能连接两个键盘,切换大小写,测量那8个TP点的对地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就没戏

网友A:
开关灯好加,大小写还是算了吧!

网友:
看起来主板上并没有LED的位置,我有另外的一个主意,不知楼主可不可以接受,就是去拆一个旧的键盘,只要电路板和线的部分,键盘部分不要,然后给电路板自制一个外壳,把这块板子连电脑上去就可以当做指示灯了,如果把线进一步缩短,可以变的,更小一些

网友:
直接改不太现实,这应该是nRF24LE1 qfn48,mcu上罗技写的加密程序,如楼上所说只能测量看预留的TP点是否可用了。

网友:
开关灯可以实现,其余的。。。算了吧,芯片封装的涉及到硬件和驱动两部分,即便有地方加灯(我没看出来哪里能加),驱动能写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关灯好加,大小写还是算了吧!

额,我说的不对吗?怎么别人加分,我不加呢?一针见血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说的不对吗?怎么别人加分,我不加呢?一针见血不好吗?

我都加分了,但是最佳只能选择一个,我给你们回复的都挨个加分了,只不过碍于囊肿羞涩加了12分。请多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