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起动夹子

楼主(2021-05-06):
功能正常的,好奇内部结构就砸开了,以为用场管,却是触点的,无爱,就夹子铜质,硅胶线还行。单片机拍糊了,ht66**

楼主:
顺便给LCD电视加散热片,原有,烫手,有个1秒就要撤手,另2个3~5秒也要撤手。今晚试机

网友A:
这散热片也太寒酸了吧

网友B:
这个启动夹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C:
这个夹子有个继电器,和我上次拆的那个大同小异,这个继电器标注70A,应该来说比较靠谱,上次我拆的那个标注200A,虚标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启动夹子起什么作用?

动力电池接到插座位置,夹子夹到车电瓶上,按一下键,绿灯亮一会,在这期间跳上车拧车匙打火。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片也太寒酸了吧

关了灯都看不见,有感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夹子有个继电器,和我上次拆的那个大同小异,这个继电器标注70A,应该来说比较靠谱,上次我拆的那个标 ...

触点不好,没信心。要是场管并接才能过大电流,比如20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接到插座位置,夹子夹到车电瓶上,按一下键,绿灯亮一会,在这期间跳上车拧车匙打火。明白了吧 ...

就是让动力电池延时关断吗?

网友D:
三星32寸,我改过这个,高压变压器坏了,改成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32寸,我改过这个,高压变压器坏了,改成LED了

对,做工很山寨。怀疑就是仿品。
大哥,咋改LED?有图片么?改后几W?说不定以后也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让动力电池延时关断吗?

对,没鸟用。我认为,直接并动力电起动即可,没必要延时。

网友:
博世的汽车应急电源接线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做工很山寨。怀疑就是仿品。
大哥,咋改LED?有图片么?改后几W?说不定以后也改。 ...

是真三星,改LED,你买三四条灯,买个对应的驱动板,得拆屏。配件成本50元以内吧。改后的整机功耗30W左右,背光板的电流可调节的

网友(2022-01-07):
继电器小点,做工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