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刹车异响,刹车抖动,刹车片磨损一次解决

楼主(2021-05-06):
车买了开了一年1W公里就开始刹车抖动特别是高速120急刹车 抖得厉害,坚持了10W 公里,现在14W 公里刹车片磨损也差不多了 估计最多还能开5W公里正好放假干脆换掉,刹车盘也顺便光一下,更换之后丝般顺滑 跟原车一样,用的三菱原厂刹车片 8片 700元 光盘70元

拆左前轮胎,分泵,刹车盘

顶起来一定把轮胎放到车底防止千斤顶倒,危险

换下来的刹车片估计能跑5W公里

换下来的刹车片估计能跑5W公里

换下来的刹车盘锈迹斑斑

一定用橡胶锤慢慢敲打下来

盘直径27CM左右

机床

开始光盘

光盘进行中

光好的盘,顺便用角磨机打磨清理生锈的地方

光好的盘,顺便用角磨机打磨清理生锈的地方

装好刹车盘卡钳轮胎完工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佩服!

网友A:
急刹抖动是ABS起作用了。急刹不抖动你就要小心了,要么ABS挂了,要么刹车摩擦不够

网友B:
刹车盘需要这样?磨的厚度不达标了就需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刹抖动是ABS起作用了。急刹不抖动你就要小心了,要么ABS挂了,要么刹车摩擦不够 ...

 你说我刹车盘都能自己拆了 还能不知道ABS动作什么样? 你说是不是盘抖是盘抖ABS 是A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刹抖动是ABS起作用了。急刹不抖动你就要小心了,要么ABS挂了,要么刹车摩擦不够 ...

 盘抖是刹车盘变形了,ABS是ABS 踩出ABS就感觉不到盘抖了。 你说我盘都拆了我能不懂刹车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盘需要这样?磨的厚度不达标了就需要换了

分盘我这个14W公里磨损只有1毫米。光下去很小 原厂要求厚度不低于24.8毫米 光完26毫米 还可以继续用,原厂盘太贵,我更佩服用副厂盘的 拿命开玩笑

网友C:
刹车片还可以跑3~5万公里,刹车盘单面磨损3MM就必须换了,机床打磨平是平了,但是厚度更薄了,不建议打磨刹车盘吧

网友D:
可惜没有刹车盘光盘前后的厚度数据,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片还可以跑3~5万公里,刹车盘单面磨损3MM就必须换了,机床打磨平是平了,但是厚度更薄了,不建议打磨刹 ...

能不能用不是看磨损多少毫米 每个盘不一样 盘上写着最低厚度,我这个盘最低24.5MM光完还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没有刹车盘光盘前后的厚度数据,想参考一下,

光后损耗很小,你可以看一下你刹车盘上的数,有最低厚度要求,与安装盘可以光盘 副厂不建议

网友E:
刹车的磨损程度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与里程没多大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刹车片还可以跑3~5万公里,刹车盘单面磨损3MM就必须换了,机床打磨平是平了,但是厚度更薄了,不建议打磨刹 ...

这是正常的,修车铺也有这个维修项目。不过我以前的车,就那么开,过了5万公里自己磨平了。这个抖对刹车没啥影响,但不懂的人感觉到了会比较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的磨损程度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与里程没多大关系。

你真错了,刹车磨损跟材料关系最大,我开车刹车很急,经常急刹,磨损很轻我从来不用副厂零件  如果副厂盘 副厂片 师傅都说没必要光 特别是副厂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正常的,修车铺也有这个维修项目。不过我以前的车,就那么开,过了5万公里自己磨平了。这个抖对刹车 ...

我都抖了10W 公里了 后期高速急刹车都要抖的握不住方向盘了

网友G:
刹车盘材料太软了,容易变形,或者就是应力没有释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刹车盘材料太软了,容易变形,或者就是应力没有释放完。

车上所有都是原装零件, 软不至于应该是 高温遇水了 以前不注意  刚停车就洗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刹车的磨损程度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与里程没多大关系。

刹车这东西是安静,不掉粉,制动力,寿命不可兼得。。
我之前用的街赛两用刹车皮让我7k多公里就干没了,那个刹车皮就是制动力强+掉粉+安静的组合。
而且一般不下赛道不用赛用刹车皮,寿命还是蛮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抖了10W 公里了 后期高速急刹车都要抖的握不住方向盘了

我这用划线盘的已经习惯了,刹车能抖到看不清后视镜全是糊的。

网友:
我到机床加工店的时候,经常见到光盘的,厚度在范围内,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