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 128g 2246XT主控 固态硬盘 求大神指教如何短接 开卡

楼主(2021-05-06):
台电 128gs 固态硬盘  HDtune 显示 重新分配扇区错误,如何重新开卡屏蔽坏扇区,能提供下工具吗?
板子如图,主控是2246XT,我短接了红框内的两个点,开卡软件不认(先短接,再USB链接电脑,转接板是JMS578),不知道是我的开卡软件不对,还是 短接的不对。

网友A:
这个intel的32B颗粒满满的山寨味泼面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ntel的32B颗粒满满的山寨味泼面而来

兄弟   这个开卡要怎么短接 知道不

网友:
你水平方向短接试试,或者旁边长条形的短接一下

网友:
短接ROM位置啊/应该没错/设备管理器能认到22246么

网友:
先短接,再上电

网友:
用带开关功能的转接卡

网友B:
又一个闲鱼坏盘来开卡,人家姐姐能开好 还会挂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闲鱼坏盘来开卡,人家姐姐能开好 还会挂闲鱼???

不要臆想。这可是我自用的 固态硬盘

网友:
先短接,再上电,不行一个一个试

网友:
找写有rom或jp1旁边的洞捅去

网友:
ROM或JP1挨个姿势试一下

楼主:
@fanallen  用了范大神,提供的方法,开卡是成功了。可测速只有读写都是有40m左右,已经换过好几台电脑都一样,是不是开卡时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C:
这速度转接卡的极限吧!!接到主板SATA口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转接卡的极限吧!!接到主板SATA口测试啊!

转接卡 接别的硬盘没问题的

网友:
换个开卡工具版本/你这个Q0405A有点老/换个Q0123A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fanallen  用了范大神,提供的方法,开卡是成功了。可测速只有读写都是有40m左右,已经换过好几台电脑都一 ...

看样子,像是跑在2.0的接口上,找一找桥接的原因。

网友:
自己用没必要开卡。坏块被替换而已。如果开卡没有参考RUN TIME BAD,之前的坏块很快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是跑在2.0的接口上,找一找桥接的原因。

我的转接卡接别的盘 速度可以到400M多,接这个重新开卡的 盘就只有4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是跑在2.0的接口上,找一找桥接的原因。

我换了个  版本的开卡软件,可以了,速度正常了,谢谢范大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