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来了,改造风扇微风

楼主(2021-05-06):
大重庆的闷热,马上来了,空调几乎每家必备,我家人不能吹空调出来的冷气,只能用蒲扇消暑解热,所以我改了风扇微风,一直用了很多年,去年塑料老化断裂,电机终于无法固定,外壳也老化破裂而报废,最先的改造方案是利用定时器加电容,接线就是2违法电容直接在定时器2端,定时不用断开时,按键选择就是3个微风档位,定时一旦启用或者长通,电容就短路,直接进入市电,正常的3个档位工作,感觉很不错,风扇从原来的3个档位,通过定时器与电容搭配变成6个档位,今年买了遥控落地风扇,这定时器是电子指示灯式,那怎么改呢?参考原电容方式,成功改造风扇微风档位,其实挺简单,找到原风扇的最小档位的可控硅,断开输出至电机的线,在线上串联一个电磁炉上的1-2微法电容,我用1,5微法的电容,风力大小合适,非常简单易改的方法!

网友:
我家的已经用了好多年,外壳坏了,淘宝淘一个换上马上复活!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再串联个电容?

网友:
方法不错,适合长期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再串联个电容?

串联一个1UF-3UF的CBB电容就行,最好用耐压400V的,再在电容上并联一个船型开关,可以做到6挡风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再串联个电容?

对,在最小档位的线上串入一个电容,大小根据自己的需要!

网友:
买个直流风扇一步到位,不用改造

网友:
很多楼底风扇就是电容调速的,但是容易坏电机,直流风扇调速有优势,PWM调速又优于电压调速的,只是比较贵

网友:
串电容这个方法流行几十年了  我就奇怪为什么风扇厂家不加这个超微风功能呢? 成本也就增加5毛钱。 是怕电容坏吗?

网友:
厂家不傻,这种调速方式转速越慢加在线圈上的电压越低,线圈承受电流就越大,这种电机就不适合超低速运行,尤其低速档启动的时候,容易烧线圈,所有很多老式机械开关的风扇第一档为最高速档。

网友(2021-07-05):
以前我也改过,电机发热比较高。另一台风扇改了又正常,估计和电机有关系。

网友: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低速启动可能会少电机,我在看有没有一种延时开关,通电的时候是接通的,当运行几秒钟(就是等电机正常运转)后,自动开路

网友:
也改了一个,用了2年了.

网友:
40度高温也不开空调???

网友:
以前老式台扇都是用电抗器来调速的,串电容的办法用了很多年了,我现在床上方吊一个冰箱风扇,晚上也不关,正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