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做个936焊台

楼主(2021-05-06):
手里有好几个温控仪。。还有24V 源 固态继电 开关 电源盒 等等。。想做一个936的焊台。。现在的936 的手柄好便宜。不知道 头子质量如何  (现在用快克 的刀头 怎么玩都 不坏。比t12好多了 加热快。大焊点也比t12好太多 。一下对国产有新的认识 )不知道 用温控仪 加一个24V变压 用AC 24V给 936加热行不行?这是以前老站拆的温控仪 图回来了拆理化温控器 REX-C10FPC-V*2CN Z-140C|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一个温控仪比焊台贵。。。
而且这个要220V安全静电都有问题。。。

单24V可以用专用板做A1321发热芯和T12发热芯的焊台,注意接地。。
A1322不好使,虽然是热电偶,但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温控仪比焊台贵。。。
而且这个要220V安全静电都有问题。。。

不怕它贵。我有。。。温控仪 控制24V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温控仪比焊台贵。。。
而且这个要220V安全静电都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90W 还是120W的呢??

网友B:
很老实地说,不好用。。。虽然可以用,但是还比不上20多块的黄花907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的进口温控仪,感觉不如成品的好用。。。。。最后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的进口温控仪,感觉不如成品的好用。。。。。最后拆了

加热不快还是温控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老实地说,不好用。。。虽然可以用,但是还比不上20多块的黄花907

936的头不行???黄花是我用过一次就不想用的。。。

网友D:
不论什么焊台烙铁 温度够 烧不死 导热快 就很好用 。最垃圾的烙铁是在恒温,温度低的状态下烙铁头都能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论什么焊台烙铁 温度够 烧不死 导热快 就很好用 。最垃圾的烙铁是在恒温,温度低的状态下烙铁头都能烧死 ...

936的头子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的头子不行??

原装的肯定行 ,国产的老头子也行 ,不贪便宜 新出的都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热不快还是温控不准??

温控准,回温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准,回温不够快

哦 。。。。哪调整 PID 参数 就能让它加温快啊。。

网友:
199搞个山寨203H它不香吗?

网友E:
高频焊台耗材便宜,一步到位省得以后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焊台耗材便宜,一步到位省得以后再换。

快克高频有一个。移动的T12也有一个 用t12最多太方便了,因为我是没有固定一个地方的。。只是看到手中的变压器和温控仪就手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