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彩屏带触摸的电签刷卡机(华智融NEW6220)

楼主(2021-05-06):
彩屏带触摸的,废品回收只给1块钱一台,拆来玩玩。有摄像头,彩屏带触摸,不知道怎么利用一下。

楼主:
屏号:MF-P0242001-01V0

MF-P0242001-01V0 这个屏幕能用单片机点亮吗?

网友A:
屏幕用单片机点亮当然没问题,这个应该是MCU-8bit的,但是接口定义就需要你自己去测量出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用单片机点亮当然没问题,这个应该是MCU-8bit的,但是接口定义就需要你自己去测量出来咯 ...

要测量,感应好有难度

网友B:
改成计算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计算器挺好的

怎么改?

网友C:
接口定义
1,2 GND
3,4,5,6 电阻屏
7 GND
8 VCC
9 MOSI
10 MISO
11 MCLK
12 CS
13 RST
14 Enable,低电平有效
15 背光负极
16 背光正极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B:
改成计算器挺好的

咋改,有思路不

网友(2021-10-05):
手上也有一款。。。好久没用了。。以前应急偶尔刷刷。。费率好像0.55?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C:
接口定义
1,2 GND
3,4,5,6 电阻屏

大师这个屏要怎么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