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

楼主(2021-05-06):
电动车充电器绿灯不能充电,测量输出的滤波电容有70v,怀疑是bt151防反接的可控硅坏了,请教坛子里面大师,这个可控硅可以去掉不用吗?防反接这个功能没啥用。

网友:
151短接2,3脚就行。

网友:
先检查输出线

网友A:
哈哈,还记得我那电烙铁?测了一圈居然是输入线断路。。真是好尴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记得我那电烙铁?测了一圈居然是输入线断路。。真是好尴尬啊。 ...

哈哈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感觉非专业维修人员很容易犯这种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感觉非专业维修人员很容易犯这种的错

不过说实话,可控硅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很多所谓智能充电器不接电池没输出,非专业人员别玩强电!

楼主:
反复测试,发现是输出的品字头里面线断了,接触不良,换了个头就好了,多谢